[STM32H7] 网络配置中版本的差异

楼主(2025-03-23):
我的项目从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迁移到STM32CubeIDE。

在测试程序时,以太网无法正常工作,通过仿真程序查到 STM32CubeIDE生成的 ethernetif.c 文件。
我在函数中添加一行: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在执行 transmit 函数之前:
  HAL_ETH_Transmit(&heth, &TxConfig, ETH_DMA_TRANSMIT_TIMEOUT);
这是在已经测试过的程序中添加的,该项目由 STM32CubeMX生成。
下图显示添加语句的具体位置

为什么同一个程序在两个IDE中表现有差异,需要加指令?

网友A:
应该是工程引用的头文件不在相同路径下所致吧

网友B:
手动调用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可以清空并刷新 DCache,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网友C:
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迁移到 STM32CubeIDE 后,以太网(ETH)功能异常,需要手动添加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才能正常工作,这通常与缓存一致性(Cache Coherency)和工具链差异有关

网友D:
缓存一致性问题STM32CubeIDE 默认启用 D-CacheSTM32CubeIDE 基于 GCC 工具链,可能默认启用了数据缓存(D-Cache),而 Atollic TrueSTUDIO 可能未启用或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E:
以太网 DMA 直接访问内存时,如果缓存未及时同步,会导致数据不一致(例如:DMA 读取到的是缓存中的旧数据,而非实际内存中的新数据)

网友F: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的作用是清理并无效化 D-Cache,确保DMA访问的是最新的内存数据

网友G:
STM32CubeIDE 生成的启动文件(如 startup_stm32h7xx.s)可能默认启用了 MPU(内存保护单元)或缓存,而 Atollic 的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H:
检查 SystemInit() 函数(在 system_stm32h7xx.c 中)是否启用了缓存

网友I:
一般来说,STM32CubeIDE 的链接脚本(.ld 文件)可能未将以太网缓冲区所在的内存区域标记为 "非缓存"Non-Cacheable),而 Atollic 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 MPU 配置)隐式处理了这一问题

网友J:
在以太网 DMA 操作前后,手动维护缓存一致性:注意:pData 的地址必须对齐到 32 字节(Cache Line 大小)

网友K:
禁用 D-Cache(简单但影响性能)如果不想频繁操作缓存,可以全局禁用 D-Cache(不推荐高性能应用)

网友L:
配置 MPU 将以太网缓冲区标记为非缓存,在main.c中通过MPU配置以太网缓冲区内存区域为非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