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如何让代码生成器在指定路径中查找头文件和源文件?

楼主(2025-03-24):
我在 CubeIDE 中打开 STM32Cube_FW_G4_V1.1.0/Projects/B-G474E-DPOW1/Examples/ADC/ADC_GainCompensation 示例项目。

修改 .ioc 参数并保存以生成代码。Cube 代码生成器找到了 STM32G4xx_HAL_Driver 源并将其链接到项目,

但找不到 Drivers/BSP/B-G474E-DPOW1/*.{h,c}文件.

起初缺少一个 .h 文件,所以我手动添加了一个 include 路径到 STM32Cube_FW_G4_V1.1.0/Drivers/BSP/B-G474E-DPOW1,

但路径 Drivers/BSP/ B-G474E-DPOW1 中没有对应的 .c 文件。所以链接器中缺少 BSP_LED_Off() 等。

如何让代码生成器在 STM32Cube_FW_G4_V1.1.0/Drivers/BSP/B-G474E-DPOW1 中查找头文件和源文件?

网友A:
可以在Makefile中的设置。

网友B:
IDE中的设置。

网友C:
链接器报错的 BSP_LED_Off() 等函数,应该是 B-G474E-DPOW1.c 里的实现,检查这个文件是否已经加入工程编译。

网友D:
你试过 Right Click on Project -> Refresh 吗?有时候 CubeIDE 需要手动刷新,才能识别新添加的文件。

网友E:
你可以手动在 Makefile 或 CMakeLists.txt 里添加 BSP 相关的路径,保证编译器能找到这些文件。

网友F:
参考 ST 官方提供的 Examples 里的 BSP 相关项目,看他们是如何管理 BSP 代码的。

网友G:
如果 CubeMX 一直不自动添加 BSP 文件,那可能是个 Bug,试试换个 STM32CubeG4 的版本看看?

网友H:
你试过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GCC Compiler -> Include Paths 里手动添加 Drivers/BSP/B-G474E-DPOW1 了吗?

网友I:
代码生成器一般不会自动添加 BSP 相关的 .c 文件,你需要手动把 BSP 相关的 .c 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J:
你可以在 Core/Src 目录里新建个 bsp.c,然后在里面 #include "BSP_LED.h",看看能不能手动链接进来。

网友K:
试试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里检查 Includes 里有没有 BSP 目录?

网友L:
CubeMX 可能不会自动管理 BSP 代码,你可以在 Drivers/BSP/B-G474E-DPOW1 里找到所有 .c 文件,并手动 Add Existing File 到工程。

网友M:
文件没有完全包含或生成,导致一些函数缺失。

网友N:
可以通过手动添加路径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