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优化双精度浮点运算与DSP加速器的协同效率?

楼主(2025-03-24):
如何优化双精度浮点运算与DSP加速器的协同效率?

网友A:
这个不是由内部硬件FPU完成的吗?还要怎么提高效率呢?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类似系统的优化经验,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双精度浮点运算和DSP加速器协同效率问题的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下实际的运算瓶颈,看看是双精度浮点运算本身慢,还是DSP加速器的调度有问题

网友D:
同一楼,有硬件浮点运算单元还怎么提高效率。

网友E:
我觉得除了优化运算本身,还可以考虑一下系统的整体性能优化,比如优化任务调度

网友F:
我觉得可以先从算法优化入手,看看是不是有更高效的算法来替代现有的计算过程

网友G:
我听说有些编译器有专门的优化选项,可以让代码更好地利用硬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