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在LED调光应用中,如何解决低频闪烁?

楼主(2025-03-24):
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网友A:
用PWM波来驱动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B:
建议频率加快

网友C:
加快频率

网友D:
其实就是频率

网友E(2025-05-26):
低频闪烁就加快频率

网友F:
提高频率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2025-06-28):
在 LED 调光中解决低频闪烁可采取以下措施:
提高调光频率:将 PWM 频率升至 200Hz 以上(如 300Hz),避开人眼敏感的 100Hz 以下频段。
优化控制算法:采用线性或对数调光曲线,避免占空比突变;搭配数字滤波平滑电流波动。
硬件方案改进:加入 LC 滤波电路稳定输出电压,或使用电荷泵替代传统 PWM 调光,减少电流纹波。
选择合适驱动芯片:选用支持高频率 PWM 或模拟调光的 IC,确保调光过程电流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