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什么办法消除数字电源噪声对微弱信号采集的串扰?

楼主(2025-03-24):
用地包起来效果不咋好啊

网友A:
你试过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之间加磁珠或者低值电阻吗?有时候能改善噪声串扰。

网友B:
STM32F1的ADC本身抗干扰能力一般,看看能不能用外部参考电压,可能会稳定点。

网友C:
你是怎么布板的?如果只是用地包围,可能还要优化一下信号走线和接地策略。

网友D:
试试加个LC滤波?特别是模拟电源部分,电感+电容能有效降低高频噪声。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有没有严格分开?最后一点单点连接,能减少噪声耦合。

网友F:
你采集的是多大范围的信号?如果太微弱,可能还得加前级运放放大一下,提高信噪比。

网友G:
电源部分有没有滤波电容?试着在供电引脚附近加些100nF和10uF的电容试试。

网友H:
试过降低MCU的主频吗?有时候高频开关噪声是个主要干扰源。

网友I:
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试试改成线性电源,虽然效率低点,但干扰会少很多。

网友J:
你用的是哪种PCB?双层板的话,地平面可能不够完整,四层板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K:
用低噪声电源以减少电源输出中的高频干扰。

网友L:
在电源输出端增加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M:
改善地线布局。

网友N:
用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