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混合信号设计中,如何补偿中颖单片机ADC的采样开关电荷注入效应?

楼主(2025-03-24):
有大佬对这方面了解吗

网友A:
差分采样架构
采用差分输入通道可抵消共模噪声和部分电荷注入误差。差分对的对称性设计使得电荷注入效应在两个通道中相互抵消,从而减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410。例如,通过匹配P型和N型MOS开关的尺寸(如调整宽长比),可进一步降低信号相关的电荷注入4。

CMOS开关与时钟自举技术
CMOS互补开关:使用并联的NMOS和PMOS开关,通过互补导通特性平衡电荷注入。例如,当PMOS的电荷注入方向与NMOS相反时,可部分抵消总电荷量410。

时钟自举电路:通过自举技术使开关栅极电压始终高于输入信号,保持恒定的V<sub>GS</sub>,从而消除开关电阻的非线性变化,减少电荷注入的幅值4。

抗混叠滤波器与采样保持电容设计
增大滤波电容:在ADC前端设计RC低通滤波器,选择电容值远大于ADC内部保持电容(通常为保持电容的50-100倍),以抑制电荷注入导致的电压波动。

底板采样技术:通过控制采样开关的导通顺序,使电荷注入效应主要作用于低阻抗节点(如地),而非高阻抗的采样电容,从而减少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A:
时序优化
合理设计开关的导通和关断时序,确保关键开关(如采样开关和保持开关)的动作顺序能抵消电荷注入。例如,在电荷放大电路中,通过延迟关断某些开关,使注入的电荷流向地或低阻抗路径,而非影响敏感节点。具体实现如下:

分阶段关断:先断开对信号影响较小的开关(如保持开关),再断开采样开关,避免电荷直接注入信号通路。

同步时序:利用单片机GPIO控制模拟开关的时序,确保在ADC采样窗口外完成电荷释放过程。

3. 软件校准与补偿
偏移校准与数字滤波
上电自校准:在系统启动时执行ADC校准流程,包括复位校准和偏移校准,以消除电荷注入导致的静态误差。例如,STM32的校准流程需先复位校准寄存器,再启动校准模式3。

动态补偿算法:通过软件记录电荷注入的规律(如与温度或信号幅度的相关性),在数字域进行实时补偿。例如,线性回归模型可校正因电荷注入引起的非线性误差1。

均值滤波与过采样
滑动平均滤波:对多次采样结果取平均,降低随机电荷注入的影响2。

过采样技术:以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速率采样,再通过数字滤波提取有效信号,减少高频噪声和电荷注入的干扰。

4. 系统级设计注意事项
电源与地隔离:为模拟和数字部分设计独立的电源和地平面,减少开关噪声通过电源耦合到ADC输入。

阻抗匹配:确保前端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与ADC输入阻抗匹配,避免因阻抗失配加剧电荷注入效应

网友B:
阻抗匹配这个系统级设计注意事项也很关键

网友C:
CMOS互补开关和时钟自举电路这两种技术好像能相互配合

网友D:
底板采样技术挺有意思的,控制采样开关的导通顺序

网友E:
分阶段关断和同步时序这两种时序优化方法,听起来都很有效

网友F:
上电自校准和动态补偿算法这两种软件校准方法,感觉都很厉害

网友G(2025-08-28):
可采用对称开关结构抵消电荷,或增加采样电容减小注入影响,也可在转换前加缓冲电路,结合软件校准修正误差,补偿电荷注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