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在三相BLDC控制中,如何优化SVPWM算法避免换相噪声?

楼主(2025-03-24):
在三相BLDC控制中,如何优化SVPWM算法避免换相噪声?

网友A:
建议参考一下FOC编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与换向速率就与关系了?

网友C:
foc还是有必要学习一下的

网友D(2025-05-26):
FOC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E:
FOC是常用的电机控制算法

网友F(2025-09-04):
优化开关频率,避开机械共振频段;2. 采用连续 SVPWM 减少开关切换次数;3. 精准补偿死区时间,抑制电流畸变,降低换相噪声。

网友G:
零矢量的插入时间和方式对噪声影响显著。通过合理分配零矢量的作用时间,可以减少换相时的电流突变,从而降低噪声。

网友H:
采用高级PWM模式,如中心对齐模式,以减少PWM信号的不对称性。

网友I:
在三相 BLDC 控制中,优化 SVPWM 算法避免换相噪声可通过合理分配零矢量的插入时间和方式,减少电流突变。也可调整矢量合成顺序,如采用特定的开关逻辑使最低次数的 PWM 谐波频率远高于 PWM 频率。还可运用 PWM 双重斩波调制技术,减少共模电压变动次数和幅值。

网友J:
在软件中实现去抖动算法,过滤掉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信号中的噪声,确保SVPWM算法接收到的转子位置信号是准确的。

网友H:
开关频率过低,导致谐波成分增加

网友K:
选择合适的功率开关器件

网友L:
换相过程中电流突变,引起电机转矩波动

网友M:
在换相瞬间,适当调整SVPWM的矢量作用顺序或作用时间,让合成电压更接近理想驱动方向,减少电流冲击。

网友N:
在换相过程中,优化开关逻辑以减少电流突变。

网友O:
为了避免上下功率管直通,驱动电路中加入了死区时间。

网友P:
通过测量电机振动和噪声频谱,确定最优开关频率和零矢量插入策略

网友O:
采用滤波或去抖动算法来减少传感器噪声,提高位置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Q:
在SVPWM算法中,通过优化相邻矢量的切换时间,减少突然的电流变化,从而降低换相噪声。

网友L:
SVPWM是一种通过控制三相逆变器开关模式生成脉宽调制波的技术,其目的是使输出电流波形尽可能接近理想正弦波,从而减少谐波和噪声

网友R:
通过提高开关频率、优化零矢量插入策略、改进换相逻辑、采用滤波技术以及动态调整调制比等方法

网友S:
传统六步换相(梯形控制)中,换相时刻固定,往往与理想最佳换相点存在偏差,导致换相瞬间扭矩突变。

网友T:
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平衡开关损耗和噪声水平。较高的开关频率可以减少电流纹波,但会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U:
在电机驱动电路中加入滤波器,如LC滤波器,来滤除高频噪声,平滑电流波形。

网友V: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少电流谐波,从而降低噪声。

网友P:
换相触发信号与SVPWM生成模块要同步且精确,避免软件延迟或中断导致换相滞后。

网友R:
特别是在换相时刻,如果SVPWM矢量切换不平滑,会放大这种噪声。

网友W:
使用高分辨率的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来准确检测转子位置

网友X:
有效优化SVPWM算法,减少三相BLDC控制中的换相噪声。

网友Y:
根据电机运行状态动态调整调制比,使输出电压更接近理想正弦波。

网友Z:
精确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生成更接近正弦波的电压波形,降低输出电压的总谐波失真

网友N:
在低负载时降低开关频率,减少开关损耗;高负载时提高频率以抑制谐波。

网友AA:
低开关频率会让电流波形失真,谐波增多,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AB:
使用PID控制器动态调整PWM占空比,补偿负载变化引起的偏差,保持电流的稳定,减少噪声。

网友AC:
在输出端加入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高频谐波成分,从而降低噪声。

网友V:
MSVPWM可降低逆变器输出电流纹波,减少电磁噪声。

网友AD:
改进的 SVPWM 技术

网友AE:
优化SVPWM算法时,可以考虑使用微分控制策略,这样可以更平滑地控制电流,减少噪声。

网友AF:
可以尝试使用死区时间来减少SVPWM中的换相噪声,同时确保电机的电流平滑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