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ADC采样中,如何消除电源纹波对微弱信号(<10mV)的干扰?

楼主(2025-03-24):
这问题好头疼

网友A:
在 ADC 采样中,电源纹波对微弱信号(<10mV)的干扰是一个常见问题,可能导致测量误差或信号失真。

网友B:
为了消除或减小这种干扰,可以使用去耦电容,在电源引脚附近并联不同容值的电容(如 100nF 和 10μF),分别滤除高频和低频纹波。

网友C:
LC滤波器,在电源输入端添加 LC 滤波器,进一步抑制电源纹波。

网友D:
线性稳压器(LDO),使用低噪声 LDO 为 ADC 和敏感电路供电,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E:
隔离设计,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仅在一点连接,避免数字噪声耦合到模拟电路

网友F:
屏蔽层,对敏感信号线使用屏蔽电缆,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G:
光耦隔离,在信号传输路径中使用光耦隔离,切断地回路噪声。

网友H:
差分输入,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利用共模抑制比(CMRR)抑制共模噪声。

网友I:
低噪声 ADC,选用具有低输入噪声和良好电源抑制比(PSRR)的 ADC。高分辨率 ADC,提高 ADC 的分辨率,降低量化噪声的影响。

网友J:
差分输入,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利用共模抑制比(CMRR)抑制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