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利用硬件PWM死区控制避免MOSFET直通?

楼主(2025-03-24):
如何利用硬件PWM死区控制避免MOSFET直通?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过大的死区时间会影响 PWM 波形,导致输出电压降低,要合理取值。

网友B:
在 H 桥或半桥驱动中,死区时间过小可能导致上下管同时导通,造成短路烧毁 MOSFET。

网友C:
如果 PWM 频率较高,可以使用 Break 机制,防止异常情况下 MOSFET 直通。

网友D:
STM32 的高级定时器支持 刹车输入(BKIN),可以外接过流保护电路,一旦检测到短路,立即关断 PWM。

网友E: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死区时间是否生效,确保两路 PWM 之间有足够的关断时间。

网友F:
STM32F4 的高级定时器(TIM1/TIM8)支持死区时间控制,可以通过 TIM_BDTRInitStructure.DeadTime 来设置。

网友G:
你是用 PWM 互补模式 吗?如果是,可以启用 TIM_OCxN 输出,同时在 BDTR 寄存器中配置死区时间。

网友H:
死区时间的计算要根据 MOSFET 的开关时间来设定,通常取 tr + tf(上升时间 + 下降时间)的 1.5~2 倍。

网友I:
STM32F4 的死区时间单位是 t_DTS,你可以通过调整时钟源,计算合适的死区时间值。

网友J:
你是用 HAL 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HAL 里用 __HAL_TIM_SET_DEADTIME() 也可以配置死区时间。

网友K:
mosfe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可以利用硬件PWM死区控制

网友L:
在死区时间内,两个MOSFET都不会导通,从而避免了直通现象。

网友M:
可以利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块和死区控制模块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N:
硬件 PWM 死区控制是在上下桥臂的 PWM 信号之间插入一定的死区时间。

网友O:
在设置好死区时间后,需要通过实验或仿真来验证死区时间是否足够,以确保不会发生直通现象。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PWM信号的波形,检查是否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

网友P:
直通会导致电源短路,产生大电流,损坏 MOSFET 和电路。

网友Q:
确保上下桥臂的PWM信号为互补输出,避免同时导通。

网友R:
在上下桥臂MOSFET切换时,强制插入一段延迟,确保一个MOSFET完全关断后,另一个才开始导通。

网友S:
采用RC延时电路

网友T:
良好的电源和接地设计可以减少电路中的干扰和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U:
输出波形失真

网友T:
死区时间是指在PWM信号的一个周期内,当一个MOSFET关断而另一个MOSFET还未开启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可以防止两个MOSFET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直通现象。

网友V:
死区控制(Dead-Time Control)是指在上下桥臂 MOSFET 的 PWM 信号之间插入一段互不重叠的时间间隔,确保一个 MOSFET 完全关断后,另一个 MOSFET 才开始导通。

网友W:
死区时间用于消除 MOSFET 的关断延迟和寄生参数(如米勒电容)的影响。

网友S:
通常根据MOSFET的数据手册选择合适的死区时间,典型值在几百纳秒到几微秒之间。

网友X:
死区时间的大小需要根据 MOSFET 的开关特性和电路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死区时间应该足够长,以确保一个 MOSFET 完全关断,但又不能过长,以免影响电路的效率。

网友W:
MOSFET 通常以半桥或全桥拓扑结构工作。

网友Q:
电路中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会导致电压和电流的瞬态变化,可能引发误触发。

网友Y:
死区时间不能太短,否则无法有效避免直通。

网友Z:
死区时间过短可能无法有效避免直通,而过长则会降低电路的效率,增加开关损耗。需要根据 MOSFET 的开关速度、负载特性等因素进行合理选择。可以通过实验和仿真来确定最佳的死区时间。

网友AA:
利用微控制器内部的硬件死区生成器来自动插入死区时间。这种方式不需要软件干预,可靠性高。

网友AB:
使用专门的死区控制芯片或驱动芯片

网友AC:
死区时间是指在PWM信号的切换过程中,上一通道关闭与下一通道开启之间存在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用于防止两个互补的PWM信号在切换时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直通现象。

网友AD:
通过PWM死区,可以防止电机因快速切换而损坏。

网友AE:
高PWM频率时,启用break机制可避免异常下MOSFET直通,保护电路。

网友N:
驱动电路的性能对 MOSFET 的开关特性有很大影响。要确保驱动电路能够快速、准确地响应 PWM 信号,并且具备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AF:
效率降低,发热严重。
MOSFET因过流损坏风险增加。
电磁干扰(EMI)加剧。

网友AG:
死区时间的设定需要在系统可靠性和输出波形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通常死区时间为微秒级别。

网友AH:
调整电阻和电容的值可以改变死区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较大的电阻值或电容值会产生更长的死区时间,但同时也会影响PWM信号的频率响应和波形质量。因此,需要根据实际电路的工作频率和功率元件的要求,合理选择RC延时电路的参数。

网友AI:
通过PWM模块的死区寄存器直接配置时间。

网友V:
将控制器产生的带有死区时间的 PWM 信号连接到 MOSFET 驱动电路。驱动电路的作用是将 PWM 信号进行放大和隔离,以满足 MOSFET 的驱动要求。

网友AJ:
在死区时间内,上下桥臂的 MOSFET 都处于关断状态,这样就可以确保在一个 MOSFET 完全关断之后,另一个 MOSFET 才开始导通,从而避免直通现象的发生。

网友N:
合理配置定时器的死区时间。

网友AK:
这叫死区时间,防止电机换相时电流冲击。

网友X:
在软件中手动控制PWM信号的切换时间,确保在切换时插入足够的死区时间。这种方式灵活性高,但需要精确的时序控制。

网友AL:
在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中,使能死区控制功能,并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AM:
考虑MOSFET的开关特性和驱动电路设计。

网友AN:
上桥臂导通时,下桥臂必须完全关断。
下桥臂导通时,上桥臂必须完全关断。

网友AO:
确保PWM信号正负相反,一个高一个低,防止同时导通。

网友AP:
这是为了防止两个mosfet同时导通,造成短路。

网友AQ:
死区时间让两个MOSFET不能同时导通,防止了直通

网友AR:
定时器输出比较加死区控制,就是先设置定时器,然后比较输出,再控制时间间隔。

网友AS:
MOSFET常用于半桥或全桥,控制电机等负载的开关。

网友AT(2025-04-30):
一旦 IWDG 被启动并开始计时,不能更改预分频和重装载值。所以确保在启动 IWDG 之前配置好所有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