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使用硬件比较器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时,如何消除比较器迟滞导致的误触发?

楼主(2025-03-24):
使用硬件比较器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时,如何消除比较器迟滞导致的误触发?

网友A:
前馈算法

网友B:
反馈会影响相关设计的

网友C:
加入反馈数据

网友D:
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E:
为啥不使用专用的快速过压保护器件呢?成本又不是很高。

网友F:
有大神进行相关讲解嘛?

网友G:
具体点有详细的讲解嘛?

网友H:
迟滞宽度不足,无法抑制噪声

网友I:
滤波电路可以滤除这些高频干扰信号,使输入到比较器的电压更加平滑稳定。

网友J:
通过合理选择反馈电阻的值来控制比较器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K:
使用温度补偿电路来减少温度变化对比较器的影响。

网友L:
将比较器阈值设置在输入信号的稳定区域,避免在噪声边缘工作。

网友M:
采用自适应算法,根据输入电压的历史数据和当前状态自动生成合适的参考电压。

网友N:
加入适当的延时,以防止因瞬时的误触发

网友M:
参考电压或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O:
选择高精度器件、加强滤波和电源隔离。

网友P:
在检测到过压信号后,通过软件延时来确认是否为真正的过压事件,避免误触发。

网友Q:
添加输入滤波

网友R:
使用稳压管或TVS二极管来保护电路免受过压冲击。

网友S:
使用屏蔽电缆或差分信号传输来减少信号噪声和辐射。

网友H:
选择输入阻抗高的比较器,如场效应管输入级的比较器。这样可以减小比较器对输入信号的负载效应,降低因输入信号受比较器影响而产生延迟和失真的风险,从而减少因比较器自身特性导致的迟滞。

网友T:
通过单片机ADC监测输入电压,动态调整比较器阈值

网友U:
在比较器的输入端添加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高频噪声,减少噪声对比较器输出的影响。

网友V:
使用差分输入方式,可以提高比较器对共模噪声的抑制能力。

网友W:
通过在比较器的正反馈端添加一个电阻分压器,可以人为地增加迟滞量。这样,当输入电压接近阈值时,需要更大的变化才能导致输出状态改变,从而减少因噪声或微小波动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X:
在比较器输入端添加RC滤波器来平滑输入信号。

网友Y:
调整迟滞范围

网友U:
软件延时

网友O:
加速电容的使用

网友Z:
可以采用电源滤波器和干扰抑制电路来消除噪声和震荡。

网友AA:
通过调整比较器的正反馈网络来设置合适的迟滞电压,避免过大的迟滞导致误触发。

网友AB:
使用RC滤波器或施密特触发器等硬件去抖动电路,对比较器的输出进行滤波。

网友AC(2025-04-29):
迟滞是通过在比较器的输入端引入正反馈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