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S485通信中,如何抑制共模干扰导致的通信异常?

楼主(2025-03-24):
RS485通信中,如何抑制共模干扰导致的通信异常?

网友A:
硬件上可以加共模滤波器,TVS,软件上可以通过数据校验来避免数据出错。

网友B:
RS485本身使用差分信号传输,这可以有效地抗共模干扰。

网友C:
用屏蔽双绞线和接地

网友D:
在电路中加入隔离措施,如光耦隔离或磁耦隔离,可以有效地将干扰信号隔离在电路之外。这种方式能够防止干扰信号通过电路耦合到RS-485总线上,从而提高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E:
其实主要隔离措施进行相关问题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