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驱动对比度衰减

楼主(2025-03-24):
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LCD段码屏对比度明显下降,需重新配置对比度寄存器才能恢复,但无法长期保持。

网友A:
这个有点诡异,寄存器值还能自己改变了?

网友B(2025-04-25):
如果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这些寄存器的值发生了漂移或衰减,可能导致显示效果下降。

网友B:
某些LCD屏幕的硬件电路设计可能在长时间工作后电压稳定性差,或者电源电压波动较大,这会影响显示的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