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跨时钟域数据传输错误

楼主(2025-03-24):
在同时使用内部RC振荡器和外部晶振时,跨时钟域传输的数据偶尔出现位翻转,且错误率随温度变化。

网友A:
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具体点都有哪些错误?

网友C:
尽量使用外部晶振作为主时钟源,减少对内部RC振荡器的依赖。

网友C:
如果必须使用内部RC振荡器,可以选择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RC振荡器。

网友D:
对于内部RC振荡器,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或硬件补偿来减少温度对频率的影响。
对于晶振,可以选择具有宽温度范围的晶振,或者使用温度补偿晶振。

网友E:
降低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F:
跨时钟域数据传输的位翻转问题通常是由时钟源的频率和相位不稳定引起的,而温度变化会加剧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