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硬件看门狗误触发

楼主(2025-03-24):
在程序正常运行期间,未修改喂狗定时器配置,但设备偶尔发生看门狗复位,复位后程序重新初始化。

网友A:
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了死循环、异常中断处理、资源竞争等问题,导致无法按时执行到喂狗代码。

网友B:
描述和问题不对应,看门狗定时器配置了还要动态修改。

网友C:
看门狗定时器的重载值设置得过短,使得程序在正常执行过程中偶尔的延迟会导致看门狗超时。

网友C:
可能与电磁干扰、电源波动有关!

网友D:
程序本身可能存在缺陷。

网友E:
优化程序结构,减少不必要的延迟和等待。

网友F:
检查设备的硬件连接和布线有没有电磁干扰和电源波动等问题。

网友G:
供电电压稳定吗?如果电源瞬间跌落,可能会导致 IWDG 计时异常,从而触发复位。

网友H:
试试降低看门狗的触发时间,看看问题是否更频繁发生,这样可以更快定位问题点。

网友I:
设备复位后,RCC_CSR 里的 IWDGRSTF 复位标志可以确认是否确实是 IWDG 触发的复位。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跑飞导致喂狗失败?检查一下是否有野指针或溢出的问题。

网友K:
如果是偶发性的,建议在 IWDG 触发前加一个外部存储(如 EEPROM 或 Flash)记录状态,看看复位前发生了什么。

网友L:
可能是你的喂狗代码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被正确执行,检查一下是否有任务阻塞或优先级问题。

网友M:
你的喂狗定时器喂狗周期是多长?如果 CPU 偶尔执行了较长的任务,可能会导致看门狗超时复位。

网友N:
试试加个日志,在喂狗的地方记录时间戳,看看复位前是不是有某个操作导致喂狗失败。

网友O:
硬件看门狗(IWDG)是独立运行的,检查一下主循环或者中断处理是否有异常,导致喂狗没执行。

网友P:
你有没有开启 STOP 或 SLEEP 低功耗模式?某些低功耗模式可能会影响 IWDG。

网友Q:
程序的某些部分可能由于意外的延时、死循环、硬件中断导致看门狗定时器未被及时重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