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唤醒异常

楼主(2025-03-24):
通过RTC定时唤醒时,偶尔出现无法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情况,需硬件复位才能恢复。

网友A:
先确定RTC定时中断是否正常

网友B:
RTC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在设定的唤醒时间无法产生有效的中断信号。

网友C:
外部中断线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C:
低功耗模式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设备在唤醒时无法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D: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设备的软件或固件可能存在缺陷,导致在RTC唤醒时无法正确处理中断信号。

网友F:
软件或固件可能未正确配置RTC的唤醒功能。

网友G:
硬件问题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