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PWM输出精度偏差

楼主(2025-03-24):
配置12位PWM分辨率时,实际输出波形占空比与理论值存在固定偏移,且偏移量随温度变化,低温环境下偏差更明显。

网友A:
PWM输出精度偏差主要是分辨率算法应该有问题

网友B:
12位PWM分辨率还算可以的

网友C:
精度差是选型问题?还是数据处理问题?

网友D:
需要做温度补偿?

网友D:
能否通过图表方式定位输出精度?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测试设备的精度也存在误差?

网友E:
PWM输出精度偏差

网友F:
这是芯片设计缺陷吗

网友G:
配置12位PWM分辨率时,实际输出波形占空比与理论值存在固定偏移

网友H(2025-04-25):
PWM的占空比是通过计数器的值来控制的,如果PWM计数器在硬件上存在精度问题,或者计数器的增量计数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实际占空比和期望占空比之间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