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串口iap升级问题

楼主(2025-03-24):
通过串口进行IAP固件升级时,部分设备在写入Flash过程中报错,校验和验证失败,但同一固件通过编程器烧录正常。

网友A:
这个肯定和固件没有关系,应该是和你串口通信的质量有关系的。

网友B:
官方有iap升级工具吗

网友C:
校验失败的话可能和通信出错有关系,你数据线长度多少?

网友D:
校验和验证失败通常是由于传输过程中数据的不完整或错误造成的。

网友E:
应该是下载的问题

网友F(2025-04-28):
时钟精度不足,可能导致数据位采样错误。

网友G:
通信干扰?用示波器测量TX/RX信号,检查是否有毛刺或电平抖动。

网友H: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I:
若串口数据包未正确分帧,可能导致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J:
问题多由通信不稳定、Flash操作未严格遵循时序或硬件电源不足导致。

网友K:
主机与从机波特率设置不一致?

网友L:
可能是Flash擦除/写入时序问题。

网友M:
Flash操作期间若发生中断,可能导致Flash指令被打断,数据写入错误。

网友N:
估计是主机与从机使用的校验和算法不一致,导致验证失败。

网友O:
若Flash的WRP或读保护RDP未正确关闭,会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P:
在通过串口进行IAP固件升级时,部分设备在写入Flash过程中报错且校验和验证失败,但同一固件通过编程器烧录正常,可能由串口通信问题导致

网友Q:
串口通信过程中可能存在数据丢失、乱码或帧错误。导致接收到的固件数据不完整或损坏,写入Flash后校验失败。

网友R:
可能是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