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日历更新延迟

楼主(2025-03-24):
在跨月/跨年时刻,RTC模块日历更新存在秒级延迟,导致时间戳记录不准确。

网友A:
这延迟有点大,不合理啊。

网友A:
如果联网的可考虑定时从网络同步时间。

网友B:
除了联网同步时间这种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硬件或者软件的优化方案呢

网友C:
这个RTC日历更新延迟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软件驱动层面的问题

网友D:
这个RTC日历更新延迟的问题挺棘手的,秒级延迟在一些对时间精度要求高的应用里影响很大

网友E:
那其他型号的RTC模块有没有类似的已知问题和解决方案可以参考

网友F:
这个RTC日历更新延迟对设备的整体性能和功能有没有其他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