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采样值波动大

楼主(2025-03-24):
ADC采样通道数据在稳定输入电压时出现±20 LSB的随机波动,且波动幅度随采样率提高而增大,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A:
提高采样率意味着ADC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采样和转换过程,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噪声被引入到采样结果中。噪声可能来自ADC自身、电源、信号源或外部环境。

网友B:
定期对ADC进行校准以确保其精度。可以使用专门的校准设备或软件来进行校准操作。

网友C:
参考电压不稳定,会导致ADC输出的数字信号精度下降。

网友D:
时钟信号的不稳定或精度不足可能导致采样时间点偏移,进而影响采样结果的精度。

网友E:
可能是电源噪声导致的!

网友F:
选择高精度、低温漂的参考电压芯片,并为VREF引脚添加去耦电容以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G:
如果输入信号存在高频噪声或干扰,这些噪声可能会被ADC采样并转换为数字信号,从而导致采样结果的波动。

网友H:
降低采样率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I:
使用高精度、低抖动的时钟发生器为ADC提供时钟信号。避免高频数字信号靠近ADC时钟线以减少干扰。

网友J:
用低噪声的电源为ADC供电,并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线性稳压器(LDO)代替开关电源以减少纹波。

网友K:
要先考虑一下电路是什么导致的波动。

网友L:
电源的波动可能会影响 ADC 的参考电压,从而引入误差。

网友L:
高采样率需要较高频率的时钟,这可能会引起时钟抖动或时钟源噪声,进而影响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