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死区时间配置失效

楼主(2025-03-24):
配置PWM互补输出死区时间后,实际波形死区周期小于设定值

网友A:
设置错误或者是硬件限制导致的。

网友B:
用的软件开发工具或库可能存在缺陷,导致无法正确设置或实现所需的死区时间。

网友C:
外部存在电磁干扰或噪声。

网友D:
如果定时器的时钟源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死区时间的误差。例如,如果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计算出的死区时间可能与预期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