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Flash写入数据错误

楼主(2025-03-24):
向Flash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后,读取验证发现数据与写入值不符,且错误位置具有随机性,重新擦除扇区后问题暂时解决。

网友A:
数据写入后应该会不正确

网友B:
语法问题嘛?

网友C:
Flash写入数据错误这个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D:
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E:
我觉得需要仔细检查程序。有没有可能受到了中断的干扰。

网友E:
是使用什么协议写入的数据?I2C的话,中断程序的影响会很明显的。

网友E:
错误位置具有随机性,通常是由于受到了外部干扰吧。另外仔细看看程序中计算Flash地址的处理。

网友F:
随机的还是100%发生?

网友G: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