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电源监控电路误复位

楼主(2025-03-24):
在电池供电应用中,电源监控电路在电压正常范围内(如3.1V)偶尔触发复位,复位后电压检测值正常,但无明确诱因。

网友A:
是不是电压发生了波动,在电压监测端加个滤波电容呢。

网友B:
在电池供电应用中,电源监控电路偶尔触发复位,但电压在复位后正常且没有明确诱因时,这种现象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引起的。

网友C:
还是建议查找一下

网友D(2025-04-28):
建议更换为带迟滞的复位芯片。

网友E:
偶发复位多由复位阈值过窄、电源瞬态跌落或高频噪声引起。

网友F:
增加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G:
电源监控芯片的响应时间与电池瞬态波动不匹配

网友H:
电池在负载切换或环境变化时可能产生瞬态电压波动(如数百微秒级的电压跌落),若电源监控芯片的响应时间过短(如小于波动持续时间),可能误判为欠压。

网友I:
复位阈值可能包含回差,但设置过小,导致电压在阈值附近波动时频繁触发复位。若复位阈值为3.1V±50mV,而电池电压因负载变化在3.05V~3.15V波动,可能触发复位。

网友J:
电源监控芯片的抗干扰能力不足,电源线存在高频噪声(如开关电源的纹波),可能被监控芯片误判为欠压。

网友K:
电池内阻或负载变化导致瞬态电压跌落,电池内阻较大或负载电流突变时,瞬态电压跌落可能超过监控芯片的容忍范围

网友L:
若电池内阻为100mΩ,负载电流从100mA突增至500mA,电压跌落可达400mV。

网友M:
优化电源监控芯片的响应时间,建议选择具有更长复位延迟的电源监控芯片,确保其响应时间大于电池瞬态波动的持续时间。

网友N:
电源监控芯片的参考电压(VREF)不稳定,参考电压漂移或受温度影响,导致复位阈值变化。

网友O:
调整复位阈值和回差合理设置复位阈值和回差,避免电压在阈值附近波动时触发复位。

网友P:
增强电源监控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在电源监控芯片的电源引脚(VDD)和地引脚(GND)之间添加去耦电容(如0.1μF和10μF并联)。

网友Q:
监测电压做一下滤波处理再判断,不然很容易误触发。

网友R:
如果一检测到电压低于阈值就复位,很容易产生误触发

网友S(2025-06-30):
电源噪声与瞬态干扰?

网友T:
电磁干扰

网友U:
监控电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V:
电源路径阻抗过高?

网友W:
可能是去耦电容不足吧

网友E:
地线回路问题?

网友D:
ADC采样时机不当?

网友X:
软件看门狗喂狗间隔与复位芯片检测时间冲突,可能被误判为系统死机。

网友X:
复位芯片老化或损坏吧

网友Y:
电源监控电路误复位可能因:阈值设置不当、电源纹波干扰、VCC 上升 / 下降速率超限、电容选择不合适或外部噪声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