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DC的规则组采样使用DMA连续搬运会错位

楼主(2025-03-24):
先配置DMA通道1是连续搬运模式,搬运数量是2。然后配置规则组: 数量是2,定时器间隔10ms触发一次采样, 使用DMA,不连续采样; 配置注入组: 数量是5,定时器间隔50us触发一次采样, 不使用DMA,注入组采样后不触发规则组。正常情况下(一开始时)DMA搬运正常,当执行控制电机时,如果电路板的电流变大(3A)后,DMA搬运的顺序就会错位(1位置变成ADC通道2的数据,2位置变成ADC通道1的数据),且不会恢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还不清楚,我觉得硬件应该干扰不到DMA,况且数据是准的。示波器看3.3V电压在电流增大时会间隔扰动,最低能到1.8V左右,但是单片机还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B:
来不及搬走数据。阻塞了

应该不是,ADC的单个通道采样至少有1us,DMA还不至于忙不过来。这种情况在电流较大时才会,电流小点或无电流时搬运是不会错位的

网友C:
是不是阻塞的原因呢,解决了结一下贴

楼主(2025-10-22):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阻塞的原因呢,解决了结一下贴

具体问题不知道,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需要搬运ADC时,重新配置一下DMA的地址、数量等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不及搬走数据。阻塞了

不至于,10ms的间隔,就搬运2个AD通道的数据,所需的时间远远小于间隔的时间

楼主:
觉得是电流干扰(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能影响到DMA的搬运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修改程序优化、或每次DMA完成后重新置DTCNT都能解决

网友E:
可能原因:DMA 传输长度或地址设置错误;ADC 采样率与 DMA 速率不匹配;中断优先级冲突导致数据未及时处理;硬件时序或引脚配置异常。

网友F:
坐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避免以后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