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BLDC Hall 快速入门指南

楼主(2025-03-24):
这篇应用笔记描述了如何快速使用 AT-MOTOR-EVB 电机开发板搭配 AT32 BLDC 电机库调试不同型号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运转。

网友A:
学习一下,电机控制现在比较热门

网友B(2025-05-03):
将 AT32 MCU 开发板与 BLDC 电机通过相应的接口连接,确保霍尔传感器的信号线正确连接到 MCU 的指定引脚上。

网友C:
切换到上位机软件的Tuning Parameters页面,设置 PID 参数以及步阶电流参数。初次调整可以使用电流 PI 控制参数自定义后的参数,如电流响应不如预期再进行调整

网友D:
使用定时器生成PWM信号以控制电机速度。

网友E:
获取AT32系列MCU的固件库和HAL库,这些库提供了对MCU外设的抽象访问。

网友F:
为霍尔传感器提供3.3V/5V电源,并添加RC滤波(如1kΩ电阻+100nF电容)抑制噪声

网友G:
连接6个MOSFET/IGBT,通过PWM控制上下桥臂开关(如TIM1_CH1-CH4控制A相)

网友H:
参考 UM0011 低压电机控制

网友I:
将驱动器的控制信号线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用于输出PWM信号。

网友J:
通过上位机软件(如ArteryMotorMonitor)调整PI参数,观察电机响应速度与平稳性

网友K:
上位机调试软件?

网友L:
编写换向逻辑,根据霍尔效应传感器的信号来切换电机的相位。

网友M:
调整PID参数(比例、积分、微分)直至电流响应平稳且超调量小。

网友N:
了解霍尔效应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如何读取它们的信号。

网友O:
        检查硬件连接,修正换相表映射关系

网友P:
电机驱动电路(如三相逆变器)。

网友N:
三相PWM调制模式。

网友Q:
把电机上的霍尔传感器信号线按照开发板接口标示接入相应的霍尔传感器接口,注意信号线的极性和顺序,以保证能够准确获取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R:
下载电机库示例工程

网友E:
配置霍尔信号引脚为浮空输入,启用定时器捕获功能

网友S:
加入过流保护

网友T:
配置定时器产生PWM信号,用于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U:
有无感控制应用讲解吗?

网友V:
需要准备 PMSM(BLDC)电机、AT-Link 或第三方调试下载器以及 AT-MOTOR-EVB 电机开发控制板。

网友L:
当霍尔传感器检测到转子位置变化时,会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需要读取霍尔信号并进行相应的换相操作。

网友W:
学习BLDC电机的基本控制原理,包括六步换向和PWM调速。

网友X:
从雅特力官网下载 AT32 电机函数库

网友Y:
若使用霍尔传感器,需定义相关的宏来启用霍尔传感器功能。

网友Z:
结合反电动势检测实现无霍尔驱动

网友F:
检查霍尔信号是否按120°或60°相位差输出(如4→6→2→3→1→5循环),确认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AA:
下载并安装适用于AT32的固件库或HAL库。

网友AB:
有参考例程吗?谢谢。

网友P:
BLDC电机带有霍尔效应传感器。

网友AC:
带有霍尔效应传感器的BLDC电机。

网友AD:
不同AT32系列MCU的闪存配置不同,需严格按文档修改IDE设置

网友:
查阅AT32系列MCU的数据手册,了解MCU的特性和外设。

网友AE:
bldc_1shunt_hall_sensor 范例工程

网友AF:
根据霍尔信号值(0-7)匹配预定义的换相表,控制逆变桥开关状态

网友AG:
将 BLDC 电机的三相线(U、V、W)正确连接到开发板对应的驱动输出接口,确保连接牢固,避免接触不良导致电机运行异常。

网友AH:
这个指南看起来很有用,我正需要学习如何调试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

网友AI:
添加硬件滤波,优化软件去抖逻辑

网友AJ:
        提升中断优先级,精简ISR代码

网友AK:
AT32F4xx系列MCU通过定时器捕获霍尔信号(如TIM5_CH1),需连接3路霍尔信号线(Ha/Hb/Hc)到指定GPIO

网友S:
PMSM(BLDC)电机

网友AK:
添加CAN/SPI接口实现多机协同控制。

网友AL:
AT32系列微控制器开发板。

网友AM:
使用AT-MOTOR-EVB电机开发板,支持多种AT32系列MCU

网友AN:
通过三电阻采样实现过流保护

网友AO:
固件库或HAL库,通常可以从芯片制造商官网下载。

网友AP:
通过定时器中断检测霍尔状态变化,触发换相逻辑。需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AQ:
将BLDC电机的霍尔效应传感器信号线连接到开发板的GPIO引脚。

网友AF:
根据实际情况优化PWM频率、占空比等参数,以达到最佳性能。

网友AR(2025-06-13):
很好的资料,应该是有配套电机库的对吧。

网友AS:
HALL一般是霍尔传感器相对比较简单,若实用编码器的编码器解算需要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