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显式转换

楼主(2025-03-24):
Explicit Conversion,需要强制转换
当数据类型不兼容或转换可能导致精度丢失时,必须使用 强制转换。

C/C++
cpp

double x = 5.75;
int y = (int)x;  // 强制转换,丢失小数部分
printf("%d\n", y);  // 输出 5
double → int 会截断小数部分,所以必须使用 显式转换 (int)x。

Java

double x = 9.8;
int y = (int)x;  // 需要强制转换,截断小数部分
System.out.println(y);  // 输出 9

Python

x = 9.8
y = int(x)  # 强制转换,丢失小数部分
print(y)  # 输出 9

网友A:
不同语言都有自己应对这类问题的方法。

网友B:
单片机开发可以用Python吗

网友C:
这不是数据类型转换吗,搞不好的可以用sprintf格式化到字符串

网友D:
sprintf可以将所有的变量转换成文本存储在字符串内,这样可以统一的将字符串显示到显示器。

网友E(2025-08-29):
显式转换是编程中手动指定的类型转换方式,需程序员明确式写出转换操作。如 C++ 中 (int) 3.14 将浮点数转为整数,或 static_cast<int>(x)。用于明确类型转换意图,避免隐式转换可能的歧义,尤其在不同类型数据交互时,确保转换按预期,增强代码可读性,但需注意可能的数据丢失或精度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