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类型不兼容时必须强制转换

楼主(2025-03-24):
有些类型之间不能直接转换,必须进行显式转换。例如:

字符与整数
C/C++
cpp

char c = 'A';
int num = (int)c;  // 强制转换,ASCII 值
printf("%d\n", num);  // 输出 65

Python

c = 'A'
num = ord(c)  # 使用 ord() 将字符转换为 ASCII
print(num)  # 输出 65
字符串与数字

C++
c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str = "123";
int num = stoi(str);  // stoi() 转换字符串 → int

Python
python

s = "123"
num = int(s)  # str → int
print(num + 1)  # 输出 124

网友A:
这个在浮点和整形上经常用到。

网友B:
C++的库比较丰富点。

网友C:
Python 中的 ord() 函数只能用于单个字符吗

网友D:
在 Python 中,有没有一些内置函数可以将整数转换为字符

网友E:
在 C/C++ 中,除了强制类型转换,还有没有其他更优雅的方式来处理字符和整数之间的转换呢

网友F:
除了 stoi(),C++ 还有没有其他函数可以将字符串转换为整数

网友G:
在 Python 中,可以使用 ord() 函数将字符转换为它对应的 ASCII 数值,而 chr() 函数可以将整数转换为对应的字符。

网友H:
在实际开发中,类型转换出错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I(2025-08-29):
当不同数据类型运算或赋值出现不兼容时,需显式强制转换。如 int 转 float、指针类型转换等。强制转换能避免编译错误,但可能丢失精度或引发风险,需确保转换逻辑合理,如 (int) 3.14 将浮点转为整数,使用时需谨慎验证结果正确性。

网友J:
当变量类型不兼容时,必须强制转换,否则编译会报错。如将指针赋给整数、将浮点数直接转为指针等,编译器无法自动处理。强制转换明确告诉编译器转换意图,但可能导致数据截断或意义改变,需确保转换合理,避免运行时错误,这是处理类型不兼容的必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