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转换类型 是否需要强制转换?总结表

楼主(2025-03-24):
int → double 不需要(隐式转换)
double x = 5;
double → int 需要(数据丢失)        int y = (int)9.8;
char → int 不需要(隐式转换)        int num = 'A';
int → char 需要(可能溢出)        char c = (char)1000;
string → int 需要 int num = stoi("123");

int → string 需要         string s = to_string(123);

是否需要强制转换,取决于类型的兼容性和数据是否可能丢失!

网友A:
转换上还是挺麻烦的,尽量做到别折腾,合理规划。

网友B:
是不是会丢失掉一部分信息

网友C:
四舍五入是如何实现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D:
强制转换什么时候需要呢?

网友E:
如果两边的范围不同,会不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C:
如果设计时候考虑周全是不需要转换的吧

网友F(2025-04-25):
int 到 double 的转换是隐式的,因为 double 类型可以容纳比 int 更大的数值范围,并且浮动小数点类型(如 double)具有更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