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升压变压器设计初级电感疑问

楼主(2025-03-24):
设计的一个升压变压器,变比2:2:120,实际测得初级电感4.7uH,实际推挽工作时,不一会儿就烧MOS管,这个是初级的电感量不足,还是其它什么原因?12V输入电压,40KHZ工作频率。

网友A:
变比 2:2:120  ???

网友B:
1:60?2匝能一致?

网友C:
春;你是学歪了,目前看你还是不入门,这样讲变压器,无论什么变压器,什么频率,只要按输出功率要求做个1:1的变压器就成功一半了,选择对磁芯,然后做个一比一的变压器,保持初级不变,变化输出要求就可以。电路都是要以它的性能配合调整!! 你好好收藏这一招天下无敌。谁敢说不对就赏他!!

@王栋春 :加油,技术无高低,达者为先。
@伟林电源 :找了本开关电源基础书籍,从头开始慢慢学。不懂的地方还望各位坛友能多多指点。
@王栋春 :不管是啥意思,初级入门不能采用他这种方式,太容易掉坑里了。
@伟林电源 :或许他也是这样意思,只是表达方式不同。俺接受建议打算从基础开始学习。
@王栋春 :解读个屁,他这是所谓经验带跑偏新人。 正确的学习方法就是学会用公式计算,然后在调试中修正参数,这样才能让你真正学到东西,走路都不稳还学人家找捷径跑起来,摔不死你。
@伟林电源 :实事求是讲没有,这不正打算晚上仔细解读一下嘛。
@王栋春 :你确定你听懂了?
受教了,确实去你所讲门外汉一个,多谢坛友拨乱反正。

网友A:
变压器设计只是初步的估值,具体数据全都得经过实用测试补偿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设计只是初步的估值,具体数据全都得经过实用测试补偿调整

确实都须走出样测评修正这一综合流程方能趋于实用

网友D:
没哪个变压器是一步到位按设计做出来就能符合的,生产厂家也都是不厌其烦地根据设计数据边测定边修正最终定型的,中外无一例外。书本上只是教你最基本的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务须灵活变通,一成不变照搬必将会有教训

网友E:
还是实践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实践出真理

理论联系实际,计算加调整才会出好东西。

网友F:
简单算一下,如果是双绕组中间接5V双管接地的驱动方式,设单管导通时间10uS,则管子电流上升10A,再加负载电流*60,楼主的管子能承受多大电流?

谢谢坛友,由于能力有限这个项目已经转给其他同事了,俺现在从基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