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 DK试用】6、SPI Loopback测试

楼主(2025-03-24):
       上一章我们体验了串口空闲中断+DMA的方式接收不定长的串口数据,这一次我们体验一下另一种串行通讯——SPI。
我们本次采用Loopback的方式进行测试,在SPI通信中采用Loopback(回环)测试方法,核心目的是在不依赖外部设备的情况下,快速验证SPI接口的基本功能是否正常。通过将SPI主设备的MOSI(主输出从输入)、MISO(主输入从输出)引脚短接,构建自环通路,主设备发送的数据可直接被自身接收,形成闭环验证。
       这样可以有效测试:
              排除硬件连接问题:在复杂系统中,外部设备可能因接触不良、线路干扰等问题导致通信失败。首先通过Loopback测试确认SPI控制器本身工作正常;
              验证协议配置:测试可检查SPI工作模式(如时钟极性CPOL、时钟相位CPHA)、数据位宽(8位或16位)、传输方向(全双工/半双工)等关键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简化调试流程:无需准备外部从设备,节省测试准备时间,适合开发初期快速验证硬件基础功能。
       要实现Loopback测试最主要的硬件部分就是引脚短接,本开发板上连接了很多的外设器件,那么我们想要短接只能找一下能用的外接接口:
e65d1fae24d685cc7d703cd7d5b296d0
       最有效的就是使用arduino接口,CN11对应的就有SPI对应的是D11和D12,注意这个不是MCU的引脚,下图可以看出对应的引脚是PB4和PB5:
37dd4d6e8762d8cf256e44cc09cee8f8
       进一步查看STM32CubeMX可以看到,可以选择是SPI1,也可以选择SPI3,这里我们选择SPI1:
b05204f33cce85abebec7ed20a33bb2d
       实物连接如下:
fc3a34dcfa8d95c8dbd43045a7c70bc6
       接下来我们进行SPI的配置,更改为了SPI3,主要是避开调试引脚,
00e7dbb00d26544aa1c655bce9c333ed
       接下来编写一下SPI测试程序:
<article data-content="[{"type":"block","id":"pfSY-1742737651919","name":"code","data":{"wrap":false,"tokensPerLine":[],"language":"","theme":"default"},"nodes":[{"type":"block","id":"YdWK-1742737651918","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GG3Q-1742737651917","leaves":[{"text":"void SPI_Loopback_Test(void) \r","marks":[]}]}]},{"type":"block","id":"jtJY-1742737679191","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KKjJ-1742737679190","leaves":[{"text":"{\r","marks":[]}]}]},{"type":"block","id":"y66Y-1742737679193","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Q32M-1742737679192","leaves":[{"text":"  uint8_t tx_buffer[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r","marks":[]}]}]},{"type":"block","id":"Dpwb-1742737679196","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LLmz-1742737679194","leaves":[{"text":"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r","marks":[]}]}]},{"type":"block","id":"f9v0-1742737679198","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7xI6-1742737679197","leaves":[{"text":"  uint8_t rx_buffer[16] = {0};\r","marks":[]}]}]},{"type":"block","id":"pfEo-1742737679200","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MHkJ-1742737679199","leaves":[{"text":"  \r","marks":[]}]}]},{"type":"block","id":"p03a-1742737679202","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UbzP-1742737679201","leaves":[{"text":"  // 发送并接收数据\r","marks":[]}]}]},{"type":"block","id":"nLed-1742737679204","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AlHr-1742737679203","leaves":[{"text":"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3, tx_buffer, rx_buffer, 16, 100);\r","marks":[]}]}]},{"type":"block","id":"skOr-1742737679206","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8RHW-1742737679205","leaves":[{"text":"  \r","marks":[]}]}]},{"type":"block","id":"3D0m-1742737679208","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d4rH-1742737679207","leaves":[{"text":"  // 验证数据一致性\r","marks":[]}]}]},{"type":"block","id":"vnfE-1742737679210","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h6pq-1742737679209","leaves":[{"text":"  if(memcmp(tx_buffer, rx_buffer, 16) == 0) {\r","marks":[]}]}]},{"type":"block","id":"X7WW-1742737679212","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T6a4-1742737679211","leaves":[{"text":"    // 数据匹配,测试通过\r","marks":[]}]}]},{"type":"block","id":"ANN1-1742737679214","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Sh10-1742737679213","leaves":[{"tex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rx_buffer, 16, 0xFFFF);\r","marks":[]}]}]},{"type":"block","id":"gHL0-1742737679216","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oZGd-1742737679215","leaves":[{"text":"  }\r","marks":[]}]}]},{"type":"block","id":"jlks-1742737679218","name":"code-line","data":{},"nodes":[{"type":"text","id":"WMMt-1742737679217","leaves":[{"text":"}","marks":[]}]}]}],"state":{}}]"><div yne-bulb-block="code" data-theme="default" style="white-space-collapse: preserve;" data-language="">void SPI_Loopback_Test(void)
{
  uint8_t tx_buffer[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uint8_t rx_buffer[16] = {0};

  // 发送并接收数据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3, tx_buffer, rx_buffer, 16, 100);

  // 验证数据一致性
  if(memcmp(tx_buffer, rx_buffer, 16) == 0) {
    // 数据匹配,测试通过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rx_buffer, 16, 0xFFFF);
  }
}</div></article>

       效果如下:
7d7dad52d97673c2a387e9163a9a9fdc
       可以看到数据收到后通过串口发送了出来,和传输的数据是一样的,其实SPI还有很多用处,很多外设模块使用的都是SPI接口,有时候只发送(比如一些TFT的控制),更多的是传感器,不过需要注意很多从机的传感器是需要主机提供时钟的,也就是说在读取的时候也需要主机给时钟驱动。

网友A:
Loopback测试到底是什么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back测试到底是什么个测试?

就是回环测试,自己的模块就能自发自收,串口也可以

网友B:
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硬件自测试方法。

网友C:
为了测试SPI通信,主设备应该在发送数据后立即读取其MISO引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