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少锡虚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3-24):
虚焊:焊了但没有完全焊接住,容易脱落。

假焊:表面上看似焊了,其实完全没有焊住,一碰就掉了,比虚焊更容易脱落。

虚焊的原因 :

1、焊盘和元器件可焊性差。

2、印刷参数不正确。

3、再流焊温度和升温速度不当。

解决虚焊的方法 :

1、加强对PCB和元器件的筛选。

2、减小焊膏粘度,检查刮刀压力和速度。

3、调整回流焊温度曲线。

虚焊与假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其实它们本质都是一样,都是焊接上成在一种是焊非焊的现象,引脚与焊盘有间隙等;在电路表现中常常表现为时断时通;只是假焊在外观肉眼看起来由各明显的引脚与焊盘没有接触:而虚焊外观不能明显发现,但成在锡膏焊接隐患,通常是由于物料氧化、炉温不够等原因导致焊接不良。但一般常把假焊和虚焊当做一回事。

 smt的虚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a,元件: 引脚共面性, 引脚可焊性, 引脚设计,引脚的氧化。

   b,锡膏: 失去活性, 锡量不足, 不合理的网板开孔。

   c, 炉温: 温度回流时间等不符合推荐标准,例:由于焊接温度不够和时间不够,导致焊点表面光亮,一切看来都是良好的,但事实焊点里面是虚焊,它的焊脚的里面的锡成灰白的,这样的现象就是锡没有完全熔,不能使焊盘,锡膏,引脚共熔。

    d, PCB: 布局不合理,在SMT回流焊中,高的元件对低的元件产生光阴效应;使得SMT元件在过炉时候温度不均匀从而产生虚焊假焊。

    可以适当用烙铁头去焊接虚焊部位,要是可以用烙铁头再焊接,可能使锡膏与炉温原因造成。

虚焊解决方法:

检查只有用放大镜了,有的实在看不出也只有机能测试时才能知道了.我认为防范方法:

1:SMT贴片前,一定要保持PCB焊面的清洁度,适当给予擦板或洗板。

2:刮浆时合理控制锡膏厚度和宽度。

3:保证SMT机贴片状态良好,尽量将每个元件都放正。

4:合理控制过炉温度,保证溶锡质量,可以向你的锡膏供应商提供合理炉温的曲线图。

5如有异常产生已刮浆而不能马上过炉的PCB,就及时妥善处理(如冷藏).最后就是加强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识别能力,这样多半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A:
老师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