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WM 控制—— 比例控制(常用于精确控温)

楼主(2025-03-24):
PWM更多用于半导体加热器、TEC、可控硅调温等应用,其特点是:

不直接开关设备,而是通过调整功率来控制温度

例如 加热 50% 的时间,休息 50%,实现温度平稳控制

优点:控温更精准,温度波动更小

缺点:继电器不能用 PWM,必须用MOSFET、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

例子:3D 打印机热床 / 激光温控
3D 打印机的热床通常使用 PWM + MOSFET 控制温度,而不是普通继电器。

网友A:
普通的继电器不能精准控制。

网友A:
PWM控制NMOS电路要考虑好2个电阻,不然容易发热。

网友B:
继电器通常用于简单的开关控制,而不是用于频繁切换的工作模式。

网友C:
这个不仅仅是单片机控制问题,外围电路做不好也不行。

网友D:
3D 打印机的热床通常使用 PWM + MOSFET 控制温度,而不是普通继电器。那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E:
PWM 能够通过调整占空比来精确控制温度的输出。

网友E:
PWM 通过调节功率输出,能够更细致地控制温度的上升和下降过程,从而避免温度波动过大。

网友F:
确实,PWM控制可以提供更精细的温度调节,这对于需要精确温度控制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G:
PWM控温确实挺厉害的,能通过调整占空比来精准控制温度

网友H:
最近我在思考相关的问题,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

网友I:
PWM通过调节功率输出来控制温度,那这个过程对电源的要求高吗

网友J(2025-04-24):
继电器不能用 PWM,必须用MOSFET、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K(2025-08-29):
PWM 比例控制通过调节脉冲占空比实现精确控温。设定目标温度,传感器采集当前温度,计算偏差后,按比例输出对应占空比的 PWM 信号。偏差大时占空比高(加热 / 制冷强),偏差小时占空比低,使温度平稳趋近目标,减少超调和波动,适用于恒温箱、孵化器等场景。

网友L:
PWM 比例控制通过调整高电平占空比,按比例输出能量(如控温时调节加热功率),实现温度平稳精准控制,适配多种温控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