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 通信?

楼主(2025-03-24):
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Management Data Input/Output) 通信时,可以结合 dmesg、lsusb、mdio-tool 以及 Wireshark 来排查问题。以下是具体的调试步骤:

1. 检查设备是否正确连接
首先,确保 EVB-LAN8670-USB 设备已正确连接到 Linux 系统,并且被识别。

1.1 使用 dmesg 查看设备日志
dmesg 可以查看内核检测到的 USB 设备:

bash
复制
编辑
dmesg | grep -i lan8670
示例输出:

yaml
复制
编辑
[ 1234.567890] usb 3-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740, bcdDevice=1.00
[ 1234.567900] usb 3-2: LAN8670 MDIO bridge initialized
如果没有看到相关日志,可能是:

设备未正确连接

USB 端口或线缆问题

需要加载驱动

1.2 使用 lsusb 检查 USB 设备
bash
复制
编辑
lsusb | grep 0424
示例输出:

yaml
复制
编辑
Bus 003 Device 005: ID 0424:274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AN8670 MDIO Bridge
0424:2740 是 Microchip LAN8670 设备的 USB Vendor ID & Product ID。

如果没有列出设备,尝试重新插拔 USB 连接,或者检查 dmesg 是否有错误日志。

网友A:
这个调试经验蛮好,了解一下。

网友B(2025-04-25):
dmesg 命令显示内核检测到的所有硬件设备及其日志信息。如果设备没有正确连接或没有被识别,这里会有相关的错误信息。

网友C:
确保设备正确连接是调试的第一步,如果 `dmesg` 和 `lsusb` 都没有显示设备信息,可能需要检查硬件连接或驱动加载情况。

网友D(2025-08-29):
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 通信,可先用ethtool -m <interface>读取 PHY 寄存器;用mii-tool或phytool查看 / 修改 MDIO 寄存器值;通过dmesg查看驱动日志;启用内核 PHY 调试日志(echo 1 > /sys/class/net/<if>/phydev/debug);用逻辑分析仪抓 MDIO 信号时序对比数据。

网友E:
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 通信,可先用ethtool -m eth0读取 PHY 寄存器;用mii-tool -v eth0查看链接状态和寄存器值;或通过sudo mdio-tool eth0 read <addr> <reg>直接读写 PHY 寄存器。结合内核日志(dmesg)排查驱动及通信错误,用示波器监测 MDIO/MDC 信号波形辅助分析。

网友F:
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 通信,可通过ethtool查看 PHY 状态:ethtool -p ethX。用mii-tool检测链接:mii-tool -v ethX。还可查看内核日志dmesg | grep mdio,或用phytool读写 MDIO 寄存器,辅助定位通信问题。

网友G(2025-10-20):
在 Linux 上调试 LAN8670 的 MDIO 通信,可先用mii-tool或ethtool查看 PHY 连接状态,如ethtool -p eth0定位 PHY 地址;通过sudo mdio-tool read eth0 0读取寄存器;启用内核 PHY 调试日志(echo 1 > /sys/class/net/eth0/phy_debug);结合示波器监测 MDIO 信号时序,排查地址、时钟及数据交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