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 mdio-tool 访问 MDIO 寄存器

楼主(2025-03-24):
mdio-tool 是一个用于操作 MDIO 总线 的工具,可以直接读取和写入 LAN8670 的 MDIO 寄存器。

2.1 列出 MDIO 设备
bash
复制
编辑
mdio-tool list
示例输出:

yaml
复制
编辑
MDIO bus 0:
  Device 0: LAN8670
  Device 1: LAN8670
如果没有列出设备:

确保 USB 转 MDIO 桥接驱动已正确安装

检查 dmesg 是否有错误信息

2.2 读取寄存器
读取 LAN8670 的 基本状态寄存器:

bash
复制
编辑
mdio-tool read 0 0x01
示例输出:

复制
编辑
0x786D
如果返回 0xFFFF,说明可能 MDIO 设备未响应,需要检查硬件连接或驱动。

2.3 写入寄存器
写入 基本控制寄存器 以 复位 PHY:

bash
复制
编辑
mdio-tool write 0 0x00 0x8000
写入成功后,可以再次读取 0x00 确保复位生效:

bash
复制
编辑
mdio-tool read 0 0x00
如果值仍然是 0x8000,可能复位没有完成,稍等几秒再读取。

网友A:
这个是在Linux系统下使用的小工具

网友B(2025-04-25):
说明设备未响应,常见原因包括:

设备地址错误(尝试换 Device 1 等)

接线错误或未供电

CLK 信号质量不佳,或 IO 时序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