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监控 MDIO 通信

楼主(2025-03-25):
Wireshark 可以捕获 MDIO 通信 并帮助调试。

3.1 启动 Wireshark
确保已安装:

bash
复制
编辑
sudo apt-get install wireshark
然后启动:

bash
复制
编辑
sudo wireshark
3.2 选择接口
在 Wireshark 的 "Capture Interfaces" 界面中,找到 MDIO 相关接口(例如 usbmonX,其中 X 是 USB 端口号)。

勾选对应接口并点击 Start 开始捕获。

3.3 过滤 MDIO 通信
在 Wireshark 过滤器栏输入:

ini
复制
编辑
usb.device_address == 5
(假设 lsusb 显示 Device 5 是 LAN8670)

或者使用更具体的 USB 过滤:

ini
复制
编辑
usb.data_flag == 1
3.4 分析 MDIO 传输数据
在 Wireshark 捕获的数据包中,寻找 MDIO READ 和 MDIO WRITE 请求:

MDIO READ 请求应返回 LAN8670 寄存器值

MDIO WRITE 应正确写入并反映在后续读取值中

如果没有捕获到 MDIO 数据:

确保 mdio-tool 正在运行

确保 Wireshark 监听的是正确的 USB 端口

网友A:
这个软件还可以用于**WIFI吧

网友:
这个工具好像是各种通信的调试器啊

网友B:
Wireshark 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以便访问网络接口,可以使用 sudo 启动它。

网友C(2025-04-25):
Wireshark 是一个强大的网络协议分析工具,它不仅支持传统的网络协议分析,还可以用于捕获和分析 MDIO通信

网友D:
通过捕获 MDIO 通信数据,开发者可以更好地调试与分析与 PHY(如 LAN8670)相关的通信问题。

网友E(2025-08-29):
监控 MDIO 通信可通过软件和硬件结合:软件用ethtool、mii-tool读取 PHY 寄存器值,dmesg查看驱动日志,内核调试开关输出详细交互;硬件可用逻辑分析仪 logic 分析仪抓取 MDIO(时钟)和 MDIO_DATA(数据)线信号,分析时序与数据帧,对比协议规范验证读写是否正确,需注意信号电平与采样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