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线性稳压器 CHT-LDOP-055-TO3-T

楼主(2025-03-24):
CHT-LDOP-055-TO3-T是一款高温、超低功耗、高度稳定的稳压器,其工作温度范围极宽,能在-55度到225度范围内可靠运行,耐温性极佳,有多种封装可以选择,且寿命可高达20000小时,是高温、长寿命半导体器件解决方案的理想选择。

CHT-LDOP正电压线性调节器

• 温度范围 -55℃ to 225℃ (operational up to 300℃)

• 输入电压:2V到25V(30V高压输入)

• 输出电流:1A

• 总精度(+漂移):2%

• 短路保护:Foldback

• 静态电流:3mA

封装:Die,TO-3,TO-254

网友A:
比较好奇,这种225度的芯片,是怎么焊在PCB上,并在225度下不开焊的呢?特殊的锡膏吗?

网友B:
有高温焊锡,高温器件在石油勘探井下仪器用得很多。

网友C:
普通的贴片机用的焊锡膏好像也比225度要高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