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inux 5.x/6.x 内核对 LAN8670 设备的支持情况分析

楼主(2025-03-24):
LAN8670 是 Microchip 生产的一款 Ethernet PHY(物理层设备),通常用于提供高性能的以太网连接。它通常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主机设备,比如树莓派、开发板或其他嵌入式平台。因此,了解 Linux 5.x/6.x 内核 对 LAN8670 的支持情况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打算在这些内核版本上进行开发。

1. LAN8670 设备概述
LAN8670 是一款 USB 以太网适配器,它通过 USB 2.0 接口与主机通信,并支持 10/100Mbps 的以太网连接。它的驱动程序通常通过 USB 网络驱动或以太网芯片的标准驱动来进行加载。它可能使用 Microchip 的 ASIX 或 AX88179 驱动。

2. Linux 5.x 和 6.x 内核对 LAN8670 支持情况
对于 LAN8670,其支持依赖于 Linux 内核对 USB 以太网适配器 的支持,尤其是与 AX88179 和 ASIX 驱动的兼容性。

Linux 5.x 内核
USB 网络驱动:Linux 5.x 系列内核通常已包含对大多数常见 USB 以太网适配器的支持,包括 Microchip 和 ASIX 设备。因此,LAN8670 基本能够自动通过 ax88179_178a 驱动进行识别和工作。

驱动加载:通过 asix 和 ax88179_178a 驱动支持大部分基于 USB 的以太网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设备插入后,内核会自动加载相应的驱动。

你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查看驱动是否已加载:

bash
复制
编辑
lsmod | grep ax88179
如果驱动未加载,可以手动加载:

bash
复制
编辑
sudo modprobe ax88179_178a
Linux 6.x 内核
增强的 USB 和网络支持:Linux 6.x 内核继续加强了对 USB 网络设备的支持,尤其是在网络协议栈和 USB 网络驱动方面,通常也包含对 LAN8670 设备的支持。内核中已经包含了 ax88179_178a 驱动,因此 LAN8670 应该能够自动被识别并工作。

默认驱动:在 6.x 版本的内核中,设备的识别性和驱动兼容性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在处理不同的 USB 网络适配器时,内核更新增强了对这些设备的即插即用能力。因此,大部分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该设备而无需进行额外的配置。

3. 驱动程序(ax88179_178a 和 asix)
LAN8670 在 Linux 下通常使用以下两种驱动:

ax88179_178a:这是主要用于大多数基于 AX88179 芯片的 USB 以太网适配器的驱动。LAN8670 是其中的一部分,使用此驱动时设备会被识别为 USB 网络接口。

asix:一些设备(尤其是早期的型号)可能使用 ASIX 驱动,适用于某些网络芯片。

4. 驱动支持情况
ax88179_178a 驱动通常在内核中是默认启用的,尤其在较新的内核版本(如 Linux 5.x/6.x)中。如果该设备使用此驱动,则它会被自动识别为网络接口设备(通常是 ethX)。

asix 驱动 支持一些较旧的 USB 网络适配器,但对于 LAN8670 设备来说,通常推荐使用 ax88179_178a 驱动。

5. 设备检测与配置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设备是否成功连接并加载驱动:

插入设备后,检查 dmesg 输出:

bash
复制
编辑
dmesg | grep -i usb
你应该看到类似以下的日志:

yaml
复制
编辑
[  1234.567890] usb 1-1.3: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dwc_otg
[  1234.673456] usb 1-1.3: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74e, bcdDevice= 1.00
[  1234.673467] usb 1-1.3: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1
[  1234.673474] usb 1-1.3: SerialNumber: 000123456789
使用 ifconfig 或 ip link show 检查网络接口,查看是否新添加了以太网接口(如 eth0, eth1)。

bash
复制
编辑
ifconfig -a
或者:

bash
复制
编辑
ip link show
如果设备正确识别,你应该能够看到与网络接口相关的信息。并且可以尝试进行网络连接:

bash
复制
编辑
ping 8.8.8.8
6. 驱动安装与调试
如果你在较老的内核版本或非默认内核中使用 LAN8670 设备,可能需要手动加载驱动。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手动加载驱动:

bash
复制
编辑
sudo modprobe ax88179_178a
如果内核中没有该驱动,你可能需要从 源代码 安装驱动,或者下载 Microchip 提供的驱动。

7. 硬件兼容性
LAN8670 USB 以太网适配器 基于 AX88179 驱动,该驱动通常在现代 Linux 内核(5.x/6.x)中默认启用。如果设备在你的系统中没有自动工作,可能是由于 USB 网络适配器兼容性或固件问题。

结论
在 Linux 5.x 和 6.x 内核版本下,LAN8670 设备通常会通过 ax88179_178a 驱动得到很好的支持。只要设备插入并且驱动加载正确,树莓派、嵌入式平台等设备应该能够自动识别该设备并建立网络连接。如果有问题,可以手动加载驱动并配置网络接口。

如果遇到无法自动识别的情况,可以通过检查 dmesg、lsusb 等日志进行调试,确保驱动和硬件配置正常。

网友A:
这系统没学过。需要先学Linux吗

网友B:
对于 Linux 5.x 和 6.x 内核,它们通常提供对 USB 以太网适配器的良好支持,尤其是 AX88179 和 ASIX 驱动的兼容性,因此 LAN8670 应该能够在这些内核版本上正常工作。

网友C:
现在Linux的最新内核版本是哪个?

网友D(2025-08-29):
Linux 5.x 起逐步支持 LAN8670,5.4 + 完善基本功能,支持 10BASE-T1S 等协议。6.x 进一步优化驱动,增强稳定性与兼容性,修复唤醒和功耗问题。需启用 CONFIG_ETHERTON 等配置,搭配厂商固件。较新 6.x 版本对 EVB-LAN8670-USB 设备支持更全面,建议用 6.1 + 内核以获完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