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锂电池供电和外部供电切换电路方案分享

楼主(2025-03-2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锂电池和外部供电都存在的情况,需要进行电源的切换,下面是电源切换电路的一些参考设计。
一、基于PMOS管的切换电路
24V 为外部电源,VBAT锂电池。VOUT为后续电路供电。当外部电源接入时,VOUT接24V;当外部电源不接入时,VOUT接VBAT。工作原理如下:
  • 当24V接入的时候
PMOS 管 M2 的栅极接 24V,源极接 VBAT(需要低于 24V),此时栅源电压(Vgs)接近 24V,大于 M2 的开启电压,M2 截止,锂电池 VBAT 无法向 VOUT 供电。
  • 当24V没有接入的时候
栅极通过R1接 GND,PMOS 导通,主要依靠 PMOS 的沟道导通让锂电池供电。
注意事项:
1.D1型号为 SR560,正向导通压降为0.7V,当切换为外部电源供电时,VOUT为24-0.7=23.3V
2.Q2型号为IRF9530NPBF-VB,VGS耐压范围为 ±20V,所以 VBAT 相对 24V的电压不能超过 20V。
开启电压(VGS (th))范围一般在 - 1V 到 - 2.5V,确保外部电源 24V 断开后,栅极电压接近 0V,那么 VBAT 至少要大于 2.5V 左右,才能让 PMOS完全可靠导通。
所以VBAT 的范围大致在4V - 21.5V 较为合适

缺点:1、D1会有一定的压降。2、锂电池电量无法检测。3、电源切换瞬间会有电压波动和电流冲击。4、电源切换后,VOUT变化较大,毕竟一个是24V供电,一个是VBAT供电。

二、USB供电与锂电池供电自动切换电路
USB 供电时
当 VBUS(连接 USB 供电)接入电源时,肖特基二极管 D导通,电流经 D1 流向 VOUT,为后续电路供电。同时对于Q1这个PMOS管来看,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Q1截止,切断了锂电池 VBAT 向 VCC 的供电通路,确保此时由 USB 供电,同时由于Q1的存在,锂电池不会向 VBUS 反向放电。
锂电池供电时
Q1的栅极经过R1和R2下拉到GND,栅极和源极形成负压,Q1 导通。锂电池 VBAT 的电流通过 Q1 流向 VOUT,实现了从 USB 供电到锂电池供电的自动切换 。
照理看一下Q1的规格书
1、VGS和VDS分别为±10V和﹣16V,而usb电压为5V,所以没什么问题。
2、VGS (th)范围在-0.4~-1之间,锂电池范围一般在3.3-4.2V之间,而usb为5V,也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下面为SS24规格书,可以看到正向压降为0.55V

缺点:1、D1导致的电压损耗。2、缺乏电量检测。3、没有抗冲击的保护电路。

三、基于TPS2121芯片的自动切换电路
TPS2121通过内部比较器和外部电压基准(XREF)来判断两个输入电源(IN1和IN2)的电压高低,从而决定输出连接到哪个电源。当IN1电压高于IN2时,芯片自动将输出切换到IN1;反之,则切换到IN2。此外,TPS2121还支持手动切换模式,可以通过GPIO或外部信号控制切换操作。
  • 输入电压范围:2.7V至22V,支持多节电池串联供电
  • 输出电压最小值:VOUT的最小值为VIN2 + VURB(UVCL),其中VURB是内部设定的最小压降(典型值为25mV)
  • 软启动功能:通过外部电容(CSS)设置软启动时间,防止输入电压突变对芯片造成冲击
  • 过压保护:通过分压电阻网络设置输入电压上限值(UREF),确保输入电压不会超过安全范围
  • 限流保护:内置限流保护功能,可防止因负载突变导致的电流冲击

注意:这个芯片只是在整理电源切换电路发现的这个芯片,请酌情选择。

辛苦优化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