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实现SCARA机器人运动控制指南

楼主(2025-03-24):
通过ROS实现SCARA机器人运动控制需要结合URDF建模、MoveIt运动规划、控制器配置及硬件接口开发。以下是分步骤指南:

1. 创建SCARA机器人URDF模型

  • 描述机器人结构:定义基座、旋转关节(J1, J2)、线性关节(J3)和末端执行器。
  • 关键参数
  • <joint name="j1" type="revolute">
      <parent link="base_link"/>
      <child link="link1"/>
      <axis xyz="0 0 1"/> <!-- Z轴旋转 -->
      <limit lower="-3.14" upper="3.14"/>
    </joint>
    <joint name="j3" type="prismatic">
      <axis xyz="0 0 1"/> <!-- Z轴移动 -->
      <limit lower="0" upper="0.1"/>
    </joint>

楼主:
2. 配置MoveIt运动规划

  • 生成配置文件
  • roslaunch moveit_setup_assistant setup_assistant.launch
    • 导入URDF,设置规划组(如 arm_group包含J1-J3)。
    • 选择运动学求解器(如KDL或自定义SCARA求解器)。
  • 示例规划组配置
  • arm_group:
      kinematics_solver: kdl_kinematics_plugin/KDLKinematicsPlugin
      joints: [j1, j2, j3]

楼主:
3. 配置轨迹控制器

  • 创建控制器YAML文件scara_control.yaml):
  • scara_controller:
      type: "position_controllers/JointTrajectoryController"
      joints: [j1, j2, j3]
      constraints:
        goal_time: 0.5
        stopped_velocity_tolerance: 0.01

启动控制器

<node name="controller_spawner" pkg="controller_manager" type="spawner"
      args="scara_controller"/>

楼主:
4. 仿真测试(Gazebo)

  • 添加Gazebo插件到URDF:
  • <gazebo>
      <plugin name="gazebo_ros_control" filename="libgazebo_ros_control.so"/>
    </gazebo>

启动仿真

roslaunch gazebo_ros empty_world.launch
roslaunch scara_description upload.launch

楼主:
5. 运动规划与执行

  • 通过RViz发送目标位姿

    roslaunch scara_moveit_config demo.launch
    • 使用MotionPlanning插件拖动机器人或编程发送目标:
    • from moveit_commander import MoveGroupCommander
      group = MoveGroupCommander("arm_group")
      group.set_joint_value_target([0.5, -0.5, 0.02])
      group.go()

楼主:
6. 真实硬件接口

  • 编写硬件接口节点(C++/Python):

  • #include <ros/ros.h>
    #include <hardware_interface/joint_command_interface.h>

    class ScaraHW : public hardware_interface::RobotHW {
    public:
      void read() { /* 读取编码器数据 */ }
      void write() { /* 发送指令到电机 */ }
    };
  • 配置ROS Control

  • # scara_hw.yaml
    hardware_interface:
      joints: [j1, j2, j3]
      interfaces: [position]

楼主:
7. 常见问题解决

  • 控制器未启动:检查 ros_control配置和YAML文件格式。
  • 规划失败:确认运动学求解器支持SCARA结构,调整关节限制。
  • 硬件延迟:优化通信协议(如使用RT内核或EtherCAT)。

楼主:
关键资源

  • ROS Control文档
  • MoveIt教程
  • URDF建模指南

通过以上步骤,可实现从仿真到真实硬件的SCARA机器人全功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