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PSOC™ 1资源合集-1

楼主(2025-03-24):
产品手册
英飞凌 PSOC™ Automotive 微控制器面向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及通用场景的汽车级微控制器
英飞凌 PSoC™ Automotive 微控制器专为汽车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场景设计,集成 ARM Cortex-M0/M0 + 内核(最高 48MHz)与可编程混合信号外设。产品支持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如 20 位 ΔΣ ADC)、高压直接供电(12V 兼容 42V 瞬态)及多协议通信(LIN/CAN-FD)。其第五代 CAPSENSE™技术实现防水、厚手套触控及金属感应,适用于车门把手、方向盘开关等严苛环境。安全方面,符合 ISO 26262 ASIL B/C 标准,集成硬件加密(AES/SHA)与故障检测机制。产品线包括 PSOC™ 4 HVMS(支持 ASIL B)、HVPA(高精度电池管理)及多触控方案,覆盖 8.5 英寸至 35 英寸屏幕,提供低功耗、高集成度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开发工具 ModusToolbox™支持快速原型设计,配套评估套件与安全软件库,助力汽车电子创新。

产品描述
柏树德尔塔-西格玛模拟到数字转换器
专为高精度测量应用设计,集成于 PSoC 3/5 架构中,支持 8-20 位可调分辨率与高达 384 ksps 采样率,实现微伏级信号检测(段落 21-8)。其差分输入模式可抑制共模噪声,支持 ±V 输入范围,优于传统单端方案(段落 21-35)。器件提供可编程增益(1-6 倍)与多参考电压选项,确保 0.003% 信号精度(段落 21-33)。通过 PSoC Creator 工具可图形化配置多组 ADC 参数(如采样率、增益模式),并自动生成驱动代码,显著简化开发流程(段落 21-41)。该方案适用于传感器接口、控制系统及自动化测试设备,通过单芯片集成降低 BOM 成本,兼具灵活性与低功耗特性,助力工业与医疗领域创新。

用户手册
CY3215A-DKPSoC®1在线仿真(ICE)轻量级开发套件指南
提供 PSoC 1 器件的在线仿真与编程解决方案,支持 CY8C20x34、CY8C29466 等系列芯片(段落 21-29)。套件包含 ICE-Cube 仿真器、ISSP 电缆及 USB 适配器,通过 PSoC Designer 实现图形化开发与调试,支持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及寄存器监控(段落 21-165)。硬件连接支持 USB 直连、向后兼容适配器或柔性电缆,可适配不同封装的目标板(段落 21-171)。软件集成 PSoC Programmer 实现快速烧录,通过 ICE-Cube 的 12V 供电与 USB 通信确保稳定调试(段落 21-172)。指南附示例代码演示 PWM 控制 LED 闪烁,展示如何配置用户模块与全局资源,助力开发者快速验证设计(段落 21-344)。套件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接口等场景,提供完整开发工具链与文档支持(段落 21-69)。

CY3215A-DK PSOC 在线仿真 (ICE)Lite 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 PSoC 1 器件的轻量级开发解决方案,支持 CY8C20x34、CY8C29466 等系列芯片的在线仿真与编程。套件包含 ICE-Cube 仿真器、ISSP 电缆及 USB 适配器,支持 USB 直连或通过向后兼容适配器连接目标板。用户可通过 PSoC Designer 进行图形化开发,实现单步调试、断点设置及寄存器监控,同时利用 PSoC Programmer 完成烧录操作。硬件连接支持柔性电缆适配不同封装,通过 12V 供电与 USB 通信确保稳定调试。指南附快速安装流程与示例代码,助力开发者快速验证 PWM 控制 LED 等基础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接口等场景。

CY8CKIT-016 PSOC® 1热管理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1 的热管理开发解决方案,需配合 CY8CKIT-001 和 CY8CKIT-036 开发板使用。套件包含温度传感器、风扇控制模块及 MiniProg3 编程器,支持 3.3V/5V 电压配置(段落 21-23)。用户需下载安装包并通过 PSoC Programmer 烧录示例代码(段落 21-37),设置 J2 至 SINGLE 模式、J3 至 3.3V 及 J9 至 12V_DVK 以实现硬件通信(段落 21-43)。通过 LCD 可实时显示区域温度、预设风速及实际转速,SW1 按键切换单区 / 多区温度监控(段落 21-49)。套件适用于工业温控系统开发,通过集成模拟前端与数字控制实现精准热管理。

CY8CKIT-016套件PSoC®1热管理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1 的热管理解决方案,支持温度监控与闭环风扇控制(段落 21-37)。套件包含 CY8CKIT-001 开发板、CY8CKIT-036 扩展板及温度传感器,通过 PSoC Designer 实现图形化配置与调试(段落 21-69)。硬件支持 4 线 BLDC 风扇(段落 21-357),可通过 PWM 调节转速并读取转速反馈。示例项目演示双温区管理:Zone 1 采用 I2C 传感器与电位器加权平均(段落 21-161),Zone 2 使用 1-Wire 传感器与 TMP05 组合(段落 21-168),LCD 实时显示温度与转速。开发工具集成全局资源配置与用户模块,支持算法自定义及故障检测,适用于工业设备、服务器散热等高可靠性场景(段落 21-30)。

CY3272赛普拉斯高压电力线通信评估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高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10V-240V 交流电网数据传输(段落 21-221)。套件包含评估板、USB-I2C 桥接器及电源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实现 2400 bps 速率通信(段落 21-222)。硬件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0-7)与 I²C 从机地址(0x01/0x7A),LED 指示灯实时显示电源、收发状态及频段占用(段落 21-298)。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支持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兼容 CY3210-PSoCEVAL1 等开发板。套件适用于智能电网、楼宇自动化等场景,通过隔离变压器与浪涌保护确保高压环境安全(段落 21-286)。

CY3272-HV PLC 评估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高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10V-240V 交流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套件包含评估板、USB-I2C 桥接器及电源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0-7)与 I²C 从机地址(0x01/0x7A),LED 指示灯实时显示电源、收发状态及频段占用。使用时需通过 PLC Control Panel GUI 实现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支持双节点通信测试。套件适用于智能电网、楼宇自动化等场景,通过隔离变压器与浪涌保护确保高压环境安全,配套文档提供软件安装与操作指导。

发行说明CY3272 高压电力线通信评估套件发布日期:2011年9月27日
发布于 2011 年 9 月,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高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10V-240V 交流电网数据传输(段落 21-3)。套件包含评估板、USB-I2C 桥接器及电源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实现 2400 bps 速率通信(段落 21-11)。系统要求 Windows XP/Vista/7 及.NET Framework 2.5 以上,需搭配另一高压 PLC 套件(如 CY3274)进行双节点测试(段落 21-6)。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支持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兼容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段落 21-23)。已知问题为 I2C 引脚丝印标签可能互换,但不影响实际使用(段落 21-42)。套件适用于智能电网、楼宇自动化等场景,通过隔离变压器与浪涌保护确保高压环境安全,技术支持与更新可访问官网(段落 21-45)。

CY3273-LV PIC评估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套件包含评估板、USB-I2C 桥接器及定制菊花链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0-7)与 I²C 从机地址(0x01/0x7A),LED 指示灯实时显示电源与收发状态。使用时需通过 PLC Control Panel GUI 实现双节点通信测试,支持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电源适配器与耦合电路确保低压环境安全,配套文档提供软件安装与操作指导。

发行说明CY3273 低压电力线通信评估套件发布日期:2011年10月13日
发布于 2011 年 10 月,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段落 21-2)。套件包含评估板、5 个 CY8CPLC10-PVXI 样本、12V 电源及菊花链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0-7)与 I²C 从机地址(0x01/0x7A),LED 指示灯实时显示电源与收发状态(段落 21-10)。系统要求 Windows XP/Vista/7 及.NET Framework 2.5 以上,需搭配另一低压 PLC 套件(如 CY3275)进行双节点测试(段落 21-5)。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支持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兼容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段落 21-22)。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电源适配器与耦合电路确保低压环境安全,已知无显著问题,技术支持与更新可访问官网(段落 21-40)。

CY3275-LV PMC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2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V-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套件包含评估板、MiniProg 编程器、12V 电源适配器及定制菊花链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支持 I²C 通信与 LCD 显示(段落 21-4)。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地址,利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双节点通信测试(段落 21-6)。用户可通过按钮控制发送模拟电压数据,实时显示于另一节点的 LCD 屏幕(段落 21-20)。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低压耦合电路确保安全,配套文档提供软件安装与操作指导(段落 21-23)。

CY3275赛普拉斯低压可编程电力线通信开发套件指南
聚焦基于 CY8CPLC2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V - 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段落 21-32)。套件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具备 I²C 接口、LCD 模块及调试接口(段落 21-219)。通过 DIP 开关可配置节点地址,利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双节点通信测试(段落 21-6)。用户能通过按钮控制发送模拟电压数据,实时显示于另一节点的 LCD 屏幕(段落 21-20)。其硬件包含电源电路、发射放大器和接收滤波器,确保低压环境安全(段落 21-310)。配套文档提供软件安装与操作指导,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段落 21-343)。

发行说明CY3275 低压电力线通信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1年10月25日
发布于 2011 年 10 月,提供基于 CY8CPLC2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V-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段落 21-2)。套件包含开发板、12V 电源适配器、MiniProg 编程器及 LCD 模块,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地址,利用 PSoC Programmer 烧录示例代码实现双节点通信测试(段落 21-9)。系统要求 Windows XP/Vista/7 及.NET Framework 2.5 以上,需搭配另一低压 PLC 套件(如 CY3273)进行评估(段落 21-5)。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支持 PC 端配置与数据监控,兼容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段落 21-24)。已知问题为头文件标签可能存在丝印错误,但不影响实际使用(段落 21-44)。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电源电路与耦合设计确保安全,技术支持与更新可访问官网(段落 21-53)。

CY3273赛普拉斯低压电力线通信评估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10 芯片的低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2V-24V AC/DC 电网数据传输,速率达 2400 bps(段落 21-35)。套件包含评估板、12V 电源适配器、USB-I2C 桥接器及定制菊花链电缆,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0-7)与 I²C 从机地址(0x01/0x7A),LED 指示灯实时显示电源、收发状态及频段占用(段落 21-201)。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支持双节点通信测试,兼容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段落 21-189)。硬件设计含电源电路、发射放大器与接收滤波器,确保低压环境安全(段落 21-241)。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手动地址设置与灵活跳线配置,助力快速原型开发(段落 21-301)。

CY3242-IOX轻量12℃ 端口扩展器 Lite 演示套件入门指南
助力开发者运用 CY8C9520 芯片实现 I²C 端口扩展功能。该套件借助 Expander Configuration 软件,可生成 1Hz 和 4Hz 的时序信号,还能在 EEPROM 中写入 “Hello world!” 字符串。用户先安装软件并进行硬件配置,包括选择 5V 电源、设置设备地址为 0x2B,接着通过图形界面配置 PWM、引脚功能和 EEPROM 内容。完成配置后,将生成的脚本下载到目标设备,就能在 P1 [0] 和 P1 [1] 引脚看到对应频率的信号,且 LED 会闪烁。此套件适用于需要扩展 I²C 接口的场景,为快速原型开发提供了便捷方案。

I2C端口扩展器演示套件套件编号 CY3242-10Xllte RevA
提供基于 CY8C9520 芯片的 I²C 扩展解决方案,套件包含演示板、USB 线及 CD(段落 21-4)。CD 内集成 Expander Configuration 软件与示例项目,支持生成 1Hz 和 4Hz 时序信号,并在 EEPROM 写入 “Hello world!”(段落 21-12)。硬件支持 5V 电源或外部供电,通过 DIP 开关配置设备地址为 0x2B(段落 21-8)。用户可通过图形界面配置 PWM、引脚功能及 EEPROM 内容,生成脚本后下载至目标设备,实现 LED 按指定频率闪烁(段落 21-13)。套件适用于需要扩展 I²C 接口的场景,提供技术文档、在线知识库及第三方咨询支持,助力快速原型开发(段落 21-14)。

CY3242-I0Xlite I2C端口扩展器精简版演示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CY8C9520 芯片的 I²C 扩展解决方案,支持 5V USB 供电或 7-14V 外部电源(段落 21-31)。套件包含演示板、USB 线及 CD,通过 Expander Configuration 软件可生成配置脚本,实现 1Hz 和 4Hz PWM 信号输出,并在 EEPROM 存储 "Hello world!" 字符串(段落 21-117)。硬件通过 J2-J9 跳线配置设备地址(0x40-0x7F),支持强 / 弱上拉 / 下拉模式(段落 21-61)。用户可通过 I2C-USB 桥接器下载脚本,驱动 LED 按指定频率闪烁或控制扬声器播放 1kHz 音频(段落 21-118)。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提供详细跳线说明与示例代码,助力快速验证 I²C 扩展功能(段落 21-36)。

CY3209-快速EVK套件指南
基于 PSoC 技术,提供丰富的实验项目以助力开发者快速掌握嵌入式系统设计。套件包含 I2C 主从通信、USB-UART 接口、CapSense 电容感应、LCD 显示及 WirelessUSB 无线传输等实验模块。通过 PSoC Designer 图形化开发工具与 PSoC Programmer 编程器,用户可轻松配置硬件资源、生成代码并下载至目标设备。例如,I2C 实验实现主从设备间电压数据传输与 LED 状态控制,CapSense 实验支持无接触按钮交互,WirelessUSB 实验通过无线模块实现双设备间加速度数据的实时同步与 LED 反馈。套件配备详细引脚分配、跳线设置及调试步骤,适用于不同层次开发者进行原型验证与产品开发,涵盖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

CY3209-ExpressEVK 快速入门指南
助力开发者快速掌握 PSoC 技术。套件含评估板、MiniProg 编程器、USB 线等,支持 I2C 主从通信、CapSense 电容感应、LCD 显示等实验(段落 21-25)。评估板分四象限,集成不同 PSoC 芯片与外设,如 LCD、加速度计(段落 21-57)。通过 PSoC Express 可图形化配置硬件资源,生成代码后用 PSoC Programmer 下载。实验项目多样,I2C 主从实验实现电压数据传输与 LED 控制,CapSense 实验支持无接触按钮交互,WirelessUSB 实验通过无线模块同步加速度数据(段落 21-102)。文档提供详细引脚分配、跳线设置及调试步骤,配套在线资源与培训,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段落 21-113)。

发行说明CY8CKIT-001PSoC®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7月11日
于 2012 年 7 月发布,是面向 PSoC 1、3、5 架构的开发工具。套件包含开发板、CY8C28/38/55 系列处理器模块、MiniProg3 编程器、12V 电源等(段落 21-14)。开发板支持 12V 电源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及可调线性稳压器,可灵活配置电源域(段落 21-7)。其集成 2×16 LCD、USB、DB9 串口及无线模块接口,具备 CapSense 触摸感应元件与原型开发区域,支持扩展 I/O(段落 21-8)。系统要求 PSoC Designer 或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提供代码示例与文档支持,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模块化设计与在线资源助力开发者快速原型验证(段落 21-24)。

CY8C套件-015 PSoC®1 电源监控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1 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需配合 CY8CKIT-001 开发板与 CY8CKIT-035 扩展板使用,支持 12V 输入与 5V/3.3V/2.5V/1.8V 次级电压轨(段落 21-301)。套件集成电压排序、过压 / 欠压监测、电流测量及调节器调整功能,通过 10 位 SAR ADC 与 14 位 ΔΣ ADC 实现高精度检测(段落 21-139)。其窗口比较器支持 ±6% 阈值配置,PWM 输出实现闭环调节,确保电压精度优于 1%(段落 21-233)。开发工具包含 PSoC Designer 与 PSoC Programmer,提供 LCD 显示与 SW1/SW2 交互界面,适用于工业电源管理、服务器监控等高可靠性场景(段落 21-115)。

发行说明CY8CKIT-015PSoC®1电源监控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8月22日
发布于 2012 年 8 月,提供基于 PSoC 1 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需配合 CY8CKIT-001 开发板与 CY8CKIT-035 扩展板使用,支持 12V 输入与 5V/3.3V/2.5V/1.8V 次级电压轨(段落 21-3)。套件集成电压排序、过压 / 欠压监测、电流测量及调节器调整功能,通过 10 位 SAR ADC 与 14 位 ΔΣ ADC 实现高精度检测(段落 21-239)。其窗口比较器支持 ±6% 阈值配置,PWM 输出实现闭环调节,确保电压精度优于 1%(段落 21-233)。开发工具包含 PSoC Designer 5.2 SP1 与 PSoC Programmer 3.14,提供 LCD 显示与 SW1/SW2 交互界面,适用于工业电源管理、服务器监控等高可靠性场景(段落 21-14)。

CY8CKIT-001PSoC®开发工具指南
是面向 PSoC 1、3、5LP 架构的开发工具指南,为开发者提供全面开发支持。套件含开发板、处理器模块、编程器等组件,开发板支持 12V 电源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及可调线性稳压器,集成 2×16 LCD、USB、DB9 串口及无线模块接口,具备 CapSense 触摸感应元件与原型开发区域,支持扩展 I/O。文档涵盖入门指导、软件安装、硬件配置及丰富代码示例,示例项目涉及 LED 控制、ADC 数据采集、CapSense 电容感应等,适合原型开发,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

PSoC® 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面向 PSoC 1、3、5LP 架构开发者,提供硬件与软件快速上手指导。套件包含开发板、处理器模块及编程器,开发板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原型开发区域,支持 12V 电源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及可调稳压器,可灵活配置电源域。文档提供自测流程与硬件布局说明,指导用户通过 PSoC Designer 或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完成项目配置与烧录,涵盖 LED 控制、ADC 数据采集等示例项目。支持扩展 I/O 与 CapSense 触摸感应功能,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官网提供最新资源更新。

PSoC 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是针对 PSoC 1、3、5LP 架构的开发工具指南,能助力开发者快速开展系统设计。套件涵盖开发板、处理器模块、编程器、12V 电源适配器等组件,开发板可通过 12V 适配器或 9V 电池供电,具备 5V、3.3V 及可调线性稳压器,还能分离模拟与数字电源域。该开发板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无线模块接口,拥有 CapSense 触摸感应元件与原型开发区域,提供四路 GPIO 扩展端口。用户完成 AC 电源连接后,可进行自测并在 LCD 上查看成功提示,之后依据选择的架构插入对应 CD 安装软件,通过 10 针 JTAG/SWD/SWV 接口进行调试和编程。更多资源可访问官网,此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

发行说明CY8CKIT-001PSoC®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9年3月5日
发布于 2019 年 3 月,为 PSoC 1、3、5LP 架构提供开发支持。套件包含开发板、处理器模块、MiniProg3 编程器及 12V 电源,开发板支持 12V 适配器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及可调线性稳压器,可分离模拟与数字电源域。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无线模块接口,支持 CapSense 触摸感应与原型开发区域,提供四路 GPIO 扩展端口。系统要求安装 PSoC Designer 或 PSoC Creator,文档含软件安装指南与示例代码,已知问题可通过在线知识库查询,技术支持访问官网。套件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模块化设计与灵活配置助力快速原型验证。

PSOC® 精密模拟温度传感器扩展板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为 CY8CKIT-025 套件提供开发支持,包含快速入门指南、DVD、K 型热电偶、原型板及线材等组件。套件需通过 DVD 安装软件,示例项目存储于 <Install_Directory>\PSoC Precision Analog EBK<version>\Firmware。开发板集成热电偶、热敏电阻及 RTD 测量模块,通过 J5 和 J6 跳线配置传感器类型。用户需使用 PSoC Creator 打开 TempSense_030_050.cywrk 项目烧录程序,并通过 CapSense 按钮切换显示不同传感器的温度数据。套件可与 CY8CKIT-030/CY8CKIT-050 开发板连接,通过 USB 供电,LCD 实时显示测量结果,适用于工业温度监测等场景。

发行说明CY8CKIT-025 PSoC® 精密模拟温度传感器扩展板套件发布日期:2017年3月14日
发布于 2017 年 3 月,提供热电偶、热敏电阻及 RTD 温度测量解决方案。套件含开发板、Omega K 型热电偶、原型板及线材,需通过 CD 安装软件并连接 CY8CKIT-030/050 开发板使用。开发板支持 J5/J6 跳线配置传感器类型,通过 PSoC Creator 烧录示例项目实现温度数据实时显示。已知问题包括长热电偶连接时需注意干扰,PSoC 5LP 增益误差略高于 PSoC 3,技术支持可访问官网查询。套件适用于工业温度监测等场景,文档含安装指南与示例代码,确保用户快速验证精密模拟测量功能。

CY8CKIT-025精密模拟温度传感器扩展板PSoC®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PSoC 3/5LP 的多传感器温度测量解决方案,支持热电偶、热敏电阻、RTD 及二极管等多种传感器类型。套件包含扩展板、K 型热电偶、原型板及线材,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实现高精度温度数据采集与显示,支持 20 位 ADC 和软件滤波算法。硬件设计含 RTD 校准电路与冷端补偿功能,可通过跳线配置传感器类型,LCD 实时显示测量结果,支持 CapSense 按钮切换显示模式。示例项目涵盖温度监测与热管理系统,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场景,文档提供详细安装指南与校准步骤,确保快速原型开发。

PSoC®开发工具包指南
提供 PSoC 1、3、5 架构的开发支持,套件含开发板、处理器模块、编程器等组件,支持 12V 适配器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及可调稳压器(段落 21-145)。开发板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无线模块接口,支持 CapSense 触摸感应与原型开发区域,提供四路 GPIO 扩展端口(段落 21-149)。用户完成 AC 电源连接后,可进行自测并在 LCD 上查看成功提示,之后依据选择的架构插入对应 CD 安装软件,通过 10 针 JTAG/SWD/SWV 接口进行调试和编程(段落 21-250)。文档含软件安装指南与示例代码,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官网提供最新资源更新(段落 21-209)。

PSoC®开发工具包快速入门指南PSoC开发板自检
提供开发板自检与基础操作指导。用户需移除开发板并连接 AC 电源适配器,完成自检后 LCD 显示成功提示信息。开发板集成可调稳压器、电源开关(3.3V/5V)、复位按钮及多组 GPIO 扩展端口(P5/P6/P7/P8),支持 RS-232、USB 及无线模块接口。套件包含 CY8C38/CY8C58LP 系列处理器模块,通过 10 针 JTAG/SWD/SWV 调试头实现编程与调试。用户需从官网下载 PSoC Creator IDE、编程器及示例代码,适用于原型开发与系统验证。最新资源可访问官网获取。

发行说明CY3274 高压电力线通信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4年7月23日
发布于 2014 年 7 月,提供基于 CY8CPLC20 芯片的高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需搭配另一套同型号套件进行评估(段落 21-6)。套件包含开发板、AC 电源电缆、MiniProg1 编程器、LCD 模块及 USB-I2C 桥接器,支持 FSK 调制与 100-240V AC 电网数据传输(段落 21-12)。系统要求 Windows XP/7/8 及.NET Framework 2.5 以上,通过 PLC Control Panel GUI 或 PSoC Designer 进行配置与开发(段落 21-8)。已知问题为 I2C/ISSP 接口丝印标签有误,但实际引脚功能正常(段落 21-34)。技术支持与更新可访问官网,适用于智能电网、工业监控等场景(段落 21-38)。

CY3274赛普拉斯高压可编程电力线通信开发套件指南
提供基于 CY8CPLC20 芯片的高压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支持 110-240V AC 电网数据传输(段落 21-583)。套件包含开发板、AC 电源电缆、MiniProg1 编程器、LCD 模块及 USB-I2C 桥接器,集成 FSK 调制解调器与网络协议层,支持 2400 bps 速率(段落 21-47)。硬件设计含高压耦合电路、发射放大器与接收滤波器,确保安全可靠(段落 21-601)。用户通过 DIP 开关配置节点逻辑地址与 I²C 从机地址,LED 实时显示通信状态。开发工具包括 PLC Control Panel GUI 与 PSoC Designer,支持双节点通信测试与参数配置(段落 21-263)。安全指南强调高压操作防护与 ESD 保护,适用于智能电网、工业监控等场景(段落 21-29)。代码示例演示数据收发与中断处理,助力快速原型开发(段落 21-712)。

PSoC® 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提供开发板自检与基础操作指导。用户需移除开发板并连接 AC 电源适配器,完成自检后 LCD 显示成功提示信息(段落 21-6)。开发板集成可调稳压器、电源开关(3.3V/5V)、复位按钮及多组 GPIO 扩展端口(P5/P6/P7/P8),支持 RS-232、USB 及无线模块接口(段落 21-16)。套件包含 CY8C28/CY8C38/CY8C58LP 系列处理器模块,通过 10 针 JTAG/SWD/SWV 调试头实现编程与调试(段落 21-16)。用户需根据架构选择对应 CD 安装软件,PSoC 1 使用 PSoC Designer,PSoC 3/5LP 使用 PSoC Creator(段落 21-12)。最新套件版本通过底部贴纸或处理器型号(如 CY8C3866AXI-040)识别,资源更新可访问官网(段落 21-18)。

CY8CKIT-001 PSoC® 开发工具包指南
提供支持 PSoC 1、3、5LP 架构的开发平台,套件包含开发板、CY8C28/CY8C38/CY8C58LP 处理器模块、MiniProg3 编程器及 12V 电源适配器等组件。开发板支持 12V AC/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可调稳压器,可分离模拟与数字电源域,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无线模块接口,提供 CapSense 触摸感应元件与原型开发区域。通过 PSoC Designer 或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用户可完成硬件配置、代码生成及调试,支持 LED 控制、ADC 数据采集等示例项目。文档提供详细跳线设置与安全指南,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配套在线资源助力快速原型验证。

发行说明CY8CKIT-001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2年10月30日
发布于 2012 年 10 月,提供支持 PSoC 1、3、5LP 架构的开发平台,包含开发板、CY8C28/CY8C38/CY8C58LP 处理器模块、MiniProg3 编程器及 12V 电源适配器等组件。开发板支持 12V AC/9V 电池供电,配备 5V/3.3V 可调稳压器,可分离模拟与数字电源域,集成 2×16 LCD、USB、RS232 接口及无线模块接口,提供 CapSense 触摸感应元件与原型开发区域。套件新增扩展端口 5V/3.3V 过压与反向电压保护,更新 PSoC Creator 2.1 及 PSoC Designer 5.3 代码示例,已知问题需参考在线知识库。文档提供安装指南与安全说明,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场景,配套在线资源助力快速原型验证。

I2C-USB 桥接指南
聚焦于 CY3240 - I2USB 模块,它借助 CY8C24894 芯片达成 I2C 与 USB 协议的转换,能对具备 I2C 接口的设备(像 EEPROM、ADC/DAC 等)进行测试与调试。该桥接器可当作 I2C 主设备,通过 USB 与电脑相连,无需额外驱动程序,支持 50kHz、100kHz、400kHz 三种时钟速率,且具备过压和过流保护功能。桥接器有外部供电、+3.3V 和 +5V 三种供电模式,由 “Enable” 和 “VoltCnt” 引脚控制,还能通过 “Vsense” 引脚检测 Vdev 引脚的供电情况。其协议采用 64 字节的 USB 数据包,控制字节可对读写操作、起始 / 停止条件以及时钟速率进行配置,同时支持突发模式,能实现每秒千次以上的数据采集。此外,桥接器设有状态指示灯,绿色 LED 显示枚举状态,红色 LED 显示设备供电状态,方便用户实时了解工作情况。

CY3216 模块化编程器套件 快速入门
提供支持 PSoC、enCoRe II、Wireless enCoRe II 及 enCoRe III 设备的编程解决方案,套件包含编程器主机、三块适配器卡、USB 线及文档,支持 PDIP 封装设备直接编程,表面贴装设备需额外适配器(单独购买)。编程器兼容 ICE - Cube 和 MiniProg 工具,通过 USB 连接电脑,可通过 PSoC Programmer 软件完成设备选择、文件加载及烧录操作,支持从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需求。文档提供详细的适配器配置矩阵与原理图,指导用户根据目标器件选择对应模块,并强调模块化设计的灵活性与扩展性,配套在线资源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CY3216 模块化编程器套件 快速入门
提供支持 PSoC、enCoRe II、Wireless enCoRe II 及 enCoRe III 设备的编程解决方案,套件包含编程器主机、三块适配器卡、USB 线及文档,支持 PDIP 封装设备直接编程,表面贴装设备需额外适配器(单独购买)。编程器兼容 ICE - Cube 和 MiniProg 工具,通过 USB 连接电脑,可通过 PSoC Programmer 软件完成设备选择、文件加载及烧录操作,支持从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需求。文档提供详细的适配器配置矩阵与原理图,指导用户根据目标器件选择对应模块,并强调模块化设计的灵活性与扩展性,配套在线资源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柏树执行CY3250-PLC20NQ
是一款用于 CY8CPLC20 器件的仿真套件,包含 PLC20 Pod、Flex 电缆、28SSOP 引脚及压缩板等组件,需配合 CY3215 - DK 套件中的 ICE Cube 仿真器使用。用户需将仿真引脚焊接至目标板,通过 Flex 电缆连接 ICE Cube 与 POD,并固定至目标板,随后使用 PSoC Designer 进行固件项目开发与调试。套件支持 PSoC 1 架构的在线仿真与调试,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电网等场景,文档提供详细操作指南与资源支持,最新工具可从官网获取。

柏树执行CY3250-PLC20QFN
仿真套件用于 CY8CPLC20 QFN 器件开发,包含 PLC20Q Pod、Flex 电缆、48QFN 引脚及压缩板等组件,需配合 CY3215-DK 套件中的 ICE Cube 仿真器使用。用户需将仿真引脚焊接至目标板,通过 Flex 电缆连接 ICE Cube 与 POD,固定后使用 PSoC Designer 进行固件项目开发与调试。套件支持在线仿真与调试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电网等场景,文档提供详细操作指南与资源支持,最新工具可从官网获取。

发行说明CY3250 QFN POD 套件发布日期:2009年12月11日
发布于 2009 年 12 月,提供支持 QFN 封装的 CY8CPLC20 器件仿真解决方案,包含 POD、Flex 电缆及适配引脚,需配合 CY3215-DK 套件中的 ICE Cube 仿真器使用。套件支持在线调试与独立操作,通过焊接适配引脚至目标板实现仿真功能。已知问题为固定螺丝较难手动安装,需使用 0.050 英寸六角扳手(可从 McMaster-Carr 网站购买)。文档提供操作指南与资源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最新工具可从官网获取。

CY3280-28XXX通用 CapSense® 控制器开发套件指南
面向 PSoC 1 架构的 CY8C28XXX 系列器件,提供 CapSense 触摸感应开发支持。套件包含开发板、MiniProg1 编程器、I2C-USB 桥接器及 CD,支持外部 12V 电源或 9V 电池供电,配备固定 5V / 可调 Vadj 稳压器与双路 CSD 扫描电路,集成 RS232、SPI/I2C 等接口及 ICE 调试功能。通过 PSoC Designer 可创建 CapSense 项目,配置按钮与 LED 映射关系,并通过 CSD2X 用户模块实现触摸检测与基线校准。开发板支持扩展 CY3280-SLM 线性滑条模块与 CY3280-CPM1 增强模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文档提供硬件布局说明与安全操作指南,最新资源可访问官网。

CY3280-28XXXUNIVERSAL CAPSENSE™ 控制器开发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面向 PSoC 1 架构的 CY8C28XXX 系列器件,需搭配 CY3280-SLM 线性滑条模块使用。套件包含开发板、MiniProg1 编程器及 CD,支持外部 12V 电源或 9V 电池供电。通过 PSoC Designer 与 PSoC Programmer 完成软件安装后,需连接滑条模块并配置跳线(JP1、JP2、JP4)。烧录 CD 中的 CY3280_28XXX_SLM.hex 文件后,触摸按钮可触发对应 LED 亮起,验证 CapSense 功能。开发板集成 RS232、SPI/I2C 等接口,支持 ICE 调试与扩展模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文档提供快速操作指南与资源支持。

CY3280-CPM2 CapSensePlus 模块开发工具指南
聚焦于 CY8C22X45 和 CY8C28XXX 器件的高级功能开发,包含开发板、CD 及文档,支持 RTC、10 位 SAR ADC、可变长度 SPI 及 PWM 等特性。套件通过机械按钮、LED 面板、电位器及 NTC 热敏电阻等外设演示 CapSensePlus 应用,如实时时钟显示、ADC 数据采集与 PWM 死区控制。开发板集成 74HC164 移位寄存器与 10 位 SAR ADC,支持通过跳线配置不同实验场景,如 SPI 主从通信与温度测量。文档提供固件架构说明,包含用户模块高级 API 与工具库,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配套原理图与 BOM 表助力硬件设计,最新资源可访问官网。

发行说明CY3250 QFNPOD 套件发布日期:2009年12月11日
发布于 2009 年 12 月,提供支持 QFN 封装的 CY8CPLC20 器件仿真解决方案,包含 POD、Flex 电缆及适配引脚,需配合 CY3215-DK 套件中的 ICE Cube 仿真器使用。套件支持在线调试与独立操作,通过焊接适配引脚至目标板实现仿真功能。已知问题为固定螺丝较难手动安装,需使用 0.050 英寸六角扳手(可从 McMaster-Carr 网站购买)。文档提供操作指南与资源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最新工具可从官网获取。

数据表
CY8C20224/CY8C20324CY8C20424/CY8C20524CapSense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
CY8C20x24 系列 CapSense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是 Infineon(原 Cypress)推出的低功耗解决方案,集成了高性能 CapSense 技术和灵活的片上资源。该系列支持 2.4V 至 5.25V 宽电压范围,具备低至 1.5mA 的运行电流和 2.8μA 的睡眠电流,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其 CapSense 模块可配置 25 个电容按键、1 个滑动条及 10 厘米接近感应,抗干扰能力强,能穿透 5mm 亚克力面板。芯片内置 6/12MHz 主振荡器和 32kHz 低速振荡器,无需外部晶振,支持 8KB Flash 和 512B SRAM,提供在线编程和部分更新功能。此外,28 个 GPIO 支持多种驱动模式,可直接驱动 LED 并实现渐变 / 闪烁控制,结合 I²C/SPI 通信接口和片上调试工具,为工业、消费电子等领域提供高效开发支持。

赛扬C21345/赛扬C21645赛扬CY8C22345/赛扬CY8C22345H/赛扬C822645汽车PSoC可编程系统芯片™

CY8C21x45/CY8C22x45 系列是 Infineon(原 Cypress)推出的汽车级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符合 AEC-Q100 标准,支持 - 40°C 至 + 125°C 宽温范围。该系列集成高性能 M8C 处理器(最高 24MHz)和 10 位 SAR ADC,支持多通道模拟输入和复杂数字外设,如 PWM、UART、SPI 及 I²C 通信。其独特的 Haptics TS2000 控制器可驱动 ERM 模块实现触觉反馈,适用于车载人机交互场景。芯片提供 16KB Flash(支持部分更新)和 1KB SRAM,内置温度补偿晶振和 PLL,确保时钟稳定性。GPIO 支持 25mA 灌电流 / 10mA 驱动能力,并具备灵活的模拟复用功能。此外,片上资源包括看门狗、RTC 及电源管理模块,满足汽车电子对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严苛要求。

CY8C21123、CY8C21223、CY8C21323 PSoCE可编程片上系统

CY8C21x23 系列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集成高性能 M8C 处理器(最高 24MHz),支持 2.4V 至 5.25V 宽电压范围,通过片上开关电压泵可降至 1.0V 运行,适用于工业级 - 40°C 至 + 85°C 环境。器件集成 4 个模拟模块和 4 个数字模块,提供 10 位 ADC、PWM、UART 及 SPI 等外设,支持复杂信号处理。内置 4KB Flash(5 万次擦写)和 256B SRAM,支持 ISSP 在线编程及局部更新,满足灵活存储需求。其 GPIO 具备 25mA 灌电流 / 10mA 驱动能力,支持上拉 / 开漏等多种模式,并集成 I²C、看门狗及 LVD 功能,增强系统可靠性。开发工具包括 PSoC Designer 和 ICE 仿真器,提供全速调试与 128KB 跟踪内存,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赛扬8C24123B赛扬8C24223AA赛扬8C24423AA 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

CY8C24x23A 系列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采用哈佛架构 M8C 处理器,最高 24MHz,工作电压 2.4V - 5.25V,片上开关电压泵使其能低至 1.0V 运行,支持 - 40°C 至 + 85°C 工业温度。集成 6 个轨至轨模拟模块(14 位 ADC、9 位 DAC 等)和 4 个数字模块(PWM、UART 等),提供灵活外设配置。4KB Flash 支持 5 万次擦写,256B SRAM 配合 ISSP 在线编程,满足存储需求。GPIO 支持 25mA 灌电流 / 10mA 驱动,带 I²C、看门狗等功能。开发工具含 PSoC Designer 和 ICE 仿真器,适用于工业控制等领域。

CY8C24633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

CY8C24633 系列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采用哈佛架构 M8C 处理器,最高运行频率 24MHz,支持 3.0V 至 5.25V 宽电压范围,适用于 - 40°C 至 + 85°C 工业环境。集成 4 个轨至轨模拟模块(含 14 位 ADC、8 位 DAC)和 4 个数字模块(PWM、UART 等),支持复杂信号处理和电机控制优化。8KB Flash 提供 5 万次擦写周期,256B SRAM 配合 ISSP 在线编程及局部更新,满足存储需求。所有 GPIO 支持 25mA 灌电流,具备灵活驱动模式及模拟输入能力,内置 I²C、看门狗等功能。开发工具包含 PSoC Designer 和 ICE 仿真器,支持全速调试与 128KB 跟踪内存,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应用文档
减少汽车传感器应用中的辐射排放
CY8C24633 系列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采用哈佛架构 M8C 处理器,最高运行频率 24MHz,支持 3.0V 至 5.25V 宽电压范围,适用于 - 40°C 至 + 85°C 工业环境。集成 4 个轨至轨模拟模块(含 14 位 ADC、8 位 DAC)和 4 个数字模块(PWM、UART 等),支持复杂信号处理和电机控制优化。8KB Flash 提供 5 万次擦写周期,256B SRAM 配合 ISSP 在线编程及局部更新,满足存储需求。所有 GPIO 支持 25mA 灌电流,具备灵活驱动模式及模拟输入能力,内置 I²C、看门狗等功能。开发工具包含 PSoC Designer 和 ICE 仿真器,支持全速调试与 128KB 跟踪内存,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汽车用 CAPSENSE™应用中辐射发射的削减
AN72362 针对汽车 CapSense™应用中的辐射发射问题,提出了软硬件协同优化方案。文档指出,辐射主要由器件工作频率(24MHz→12MHz)、电极调制频率及屏蔽电极驱动引起。通过降低工作电压(3.3V vs 5V)可显著减少开关信号幅度,结合延长电极预充电周期(增加预分频器)降低调制频率,并采用伪随机序列(PRS)实现频率跳变,分散辐射能量。屏蔽电极虽提升抗干扰能力,但需通过串联电阻(如 2.2kΩ)或降低驱动斜率减少高频噪声。硬件设计建议包括添加 RC 滤波器、优化接地层、使用多层 PCB 和去耦电容抑制电源噪声。测试表明,综合措施可使辐射水平符合 CISPR 25 Class 5 标准,峰值降低约 10dBμV/m,有效满足汽车 EMC 要求。

英飞凌 - AN78737 使用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 PSoC1 温度传感解决方案
英飞凌 - AN78737 应用笔记介绍了基于 PSoC 1 单片机与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高精度温度测量方案,支持 I²C/SPI 通信和 4 传感器级联,覆盖 - 40°C 至 + 150°C 宽温范围,精度 ±0.5°C(25°C)。方案采用极简硬件设计(无需外部元件),利用 PSoC 1 的 UDB 模块实现总线通信,支持 PSoC 1 休眠模式(μA 级电流)和传感器待机电流 < 1μA 的低功耗特性,16 位数字输出温度值 = 原始值 / 256(°C)。适用于工业温控、汽车舱内监测、电池热管理等场景,配套 PSoC Designer 6.0 开发工具及完整代码示例,助力快速产品化。

PSoC® 1-使用TMPO5/TMP06数字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检测的解决方案
AN78737 提出了基于 PSoC 1(CY8C28xxx 系列)与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检测解决方案,支持连续转换、单次触发和菊花链三种工作模式。TMP05 通过 1/2 线串行接口与 PSoC 1 连接,利用 16 位定时器和 GPIO 中断测量 PWM 信号的高低电平时间,结合公式T=421−751×(TH/TL)计算温度,精度达 ±1°C(0-70℃)。硬件方案采用 CY8CKIT-001 开发套件和 CY8CKIT-036 扩展板,通过配置跳线实现单传感器或双传感器菊花链模式,LCD 实时显示温度值。该方案利用 PSoC 1 的集成优势,将数字逻辑、模拟处理与 MCU 整合,减少 BOM 成本和 PCB 复杂度,适用于服务器散热、工业控制等领域。

英飞凌 - AN44168:使用外部微控制器(高速串行编程,HSSP)对 PSoC 1 设备进行编程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英飞凌的 AN44168 应用笔记聚焦于利用外部微控制器通过 HSSP 方式对 PSoC 1 设备编程。它详细阐述了编程原理、硬件连接及软件实现步骤。此方案能借助外部微控制器灵活高效地完成 PSoC 1 编程,适应不同应用场景。其优势在于提升编程灵活性与效率,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产品开发,为开发者提供了实用且可靠的 PSoC 1 编程途径。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对 PSoC@1器件进行编程
AN44168 提供了通过外部微控制器 (HSSP) 对 PSoC® 1 器件进行系统内串行编程 (ISSP) 的解决方案,支持 CY8C21x23/CY8C21x34 等系列器件。方案基于三层固件架构:物理层通过 Bit Bang 控制 SDA/SCL/XRES 引脚,数据包层生成 ISSP 指令向量,编程步骤层实现擦除、烧写、验证全流程。硬件需 3 个 I/O 引脚(SDATA/SCLK/XRES 或 PWR),支持复位或电源重启模式。代码移植需修改底层驱动和延迟函数,通过 UART 调试输出编程状态。方案支持局部 / 全片擦写,编程脉冲宽度需符合器件规范,适用于现场固件更新和批量生产编程。

英飞凌 - AN50987:PSoC 1 中 I²C 通信入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的 AN50987 应用笔记为用户开启 PSoC 1 中 I²C 通信学习之旅。它详细介绍了 I²C 通信的基本原理、在 PSoC 1 里的硬件配置和软件实现。通过具体示例和步骤指导,让开发者快速掌握如何在 PSoC 1 上实现 I²C 通信。无论是新手入门还是有经验者拓展技能,该笔记都极具价值,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多领域产品开发。

PSoC® 1 I2C 入门

AN50987 为 PSoC® 1 器件提供了 I2C 通信的入门指南,涵盖物理层、协议层及固件实现。文档重点介绍了三种用户模块:EzI2Cs(仅从设备,支持寄存器映射)、I2CHW(主 / 从设备,支持多主模式)及 I2Cm(软件主设备,灵活引脚配置)。硬件部分强调 SDA/SCL 引脚选择(推荐 P1.5/P1.7 以避免与 ISSP 冲突),并详细说明上拉电阻计算与时钟配置(基于 SYSCLK 分频)。固件流程演示了从设备回显、主设备读写 EEPROM 等场景,包含中断处理与状态标志管理。特别注意事项涉及仲裁机制、时钟延展限制及睡眠模式下的 I2C 操作规范。示例项目展示了通过 EzI2Cs 与 Arduino 的交互,验证 ADC 采集与 LED/DAC 控制功能。

将赛普拉斯 Powerline 通信解决方案与 CyFi™ 低功率 RF 模块进行接口
AN60685 提出了一种基于 CY8CPLC20 芯片与 Artaflex AWP24S(CYRF7936)2.4GHz RF 模块的跨相位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实现 PLC 信号的无线耦合传输。硬件设计通过 SPI 接口连接 5V PLC 系统与 3.3V RF 模块,利用线性稳压器供电,并通过 LED/LCD 显示通信状态。固件采用分层架构:PLC 部分支持带重试机制的 CSMA 协议(最多 2 次重试提升至 95% 成功率),RF 部分通过冗余字节传输(如 2 字节冗余)增强抗干扰能力。方案优化星型网络,主节点发起通信,通过 RF 模块转发 PLC 数据包至异相节点,LCD 实时显示传输统计。使用 CY3274 开发套件评估时,需配置 125ms 延迟和适当重试策略,实测双节点通信成功率超 90%。该方案适用于智能电网、工业控制等需跨相位通信场景。

英飞凌 - AN60685:英飞凌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与 CyFi 低功耗射频模块的接口连接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60685 应用笔记聚焦于将英飞凌电力线通信解决方案与 CyFi 低功耗射频模块进行接口连接。笔记中详细介绍了两者接口连接的原理、硬件搭建方式以及软件配置步骤。借助该方案,能实现电力线通信与低功耗射频通信的优势互补。这对于智能家居、智能电网等领域的系统开发十分有益,可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高效稳定的通信系统。

英飞凌 - AN62487:英飞凌电力线通信(PLC)中继器实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的 AN62487 应用笔记专注于英飞凌电力线通信(PLC)中继器的实现。笔记全面阐述了 PLC 中继器的工作原理、硬件设计方案和软件编程要点。通过该中继器,可有效扩展电力线通信的覆盖范围和增强信号强度。此方案适用于智能电网、工业自动化等领域,能帮助开发者解决电力线通信中的信号传输难题,构建更稳定、高效的通信网络。

赛普拉斯电力线通信(PLC)中继器实现
AN62487 提出了基于 CY8CPLC20 器件的电力线通信(PLC)中继器实现方案,通过多节点协作扩展通信范围。中继器算法分四阶段工作:源节点广播数据包,中间节点接力转发,目标节点确认接收,最终完成跨段通信。方案采用专用 PLT 协议,在标准数据包载荷中扩展中继控制字段(含模式位、跳数等),支持最大 27 字节有效载荷。硬件基于 CY3274/3275 开发套件,集成 PLT 用户模块(FSK 调制 + 网络层)、EzI2C 及 LCD 显示。测试表明,单包传输成功率达 95%,三连续包吞吐量提升显著,有效解决电力线信号衰减问题。通过控制面板 GUI 可配置节点参数并实时监控传输统计,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物联网等需长距离可靠通信的场景。

使用Cypress PLC解决方案的加密数据传输
AN62769 提出了基于 Cypress CY8CPLC20 器件的电力线通信(PLC)加密数据传输方案,采用 AES-128 算法保障通信安全。方案通过专用 PLT 协议在载荷字段封装 16 字节加密数据,使用固定命令 ID(0xF0)标识加密数据包。硬件基于 CY3274 开发套件,集成 PLT 用户模块(FSK 调制 + 网络层)、ADC 及 LCD 显示,支持 DIP 开关配置逻辑地址与目标地址。固件实现加密 / 解密流程:发射端读取 ADC 值后加密并通过 PLC 网络发送,接收端验证命令 ID 后解密并显示数据。测试表明,该方案有效保护数据传输,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监控等高安全性需求场景,加密密钥存储于 EEPROM,确保密钥管理安全。

英飞凌 - AN62769:使用英飞凌电力线通信(PLC)解决方案进行加密数据通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62769 应用笔记介绍了利用英飞凌电力线通信(PLC)解决方案实现加密数据通信。笔记涵盖加密通信原理、如何在 PLC 方案中集成加密功能,包括硬件配置和软件算法。采用此方案可保障电力线传输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适用于对数据安全要求高的智能电网、工业控制等场景,为开发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通信解决方案。

英飞凌 - AN62792:使用电力线通信(PLC)进行现场固件更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62792 应用笔记聚焦于利用电力线通信(PLC)实现现场固件更新。笔记详细讲解了通过 PLC 进行固件更新的原理、流程以及相关的硬件和软件配置。采用该方案,可借助现有的电力线基础设施便捷地对现场设备的固件进行更新,无需额外布线。这对于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等广泛分布设备的管理和维护极为有利,能有效提升设备性能与功能。

更新现场固件与PLC
AN62792 提出了基于 Cypress CY8CPLC20 器件的电力线通信(PLC)现场固件更新方案,支持通过电力线网络远程升级设备应用代码。方案通过专用 PLT 协议分块传输固件数据,接收端验证后写入闪存。硬件基于 CY3274 开发套件,集成 PLT 用户模块(FSK 调制 + 网络层)、ADC 及 LCD 显示。固件实现分阶段更新:发送端将 64 字节闪存块拆分为 4 个 16 字节数据包,接收端逐块写入目标地址。通过 DIP 开关配置逻辑地址,使用 AES-128 加密确保传输安全。测试表明,方案支持跨节点远程更新,LCD 实时显示传输状态,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物联网等需远程维护的场景,有效降低现场维护成本。

PSoC®1-32.768-kHz外接晶体振荡器
AN2027 详细阐述了 PSoC® 1 微控制器外接 32.768kHz 晶体振荡器的设计方案,重点解析了 Pierce 振荡器原理及晶体选型关键参数。文档强调需根据晶体负载电容(CL=12.5pF)和寄生电容计算匹配电容值,推荐平衡配置(CL1=CL2=22pF)以降低抖动,或非平衡配置(CL1=12pF, CL2=100pF)提升抗噪能力。硬件设计需确保晶振与 MCU 引脚近距离布局,避免高速信号干扰,通过 ECO_TR 寄存器(默认 0x7A)调整驱动电流。方案支持 PLL 模式,通过 12pF/100pF 电容组合提供 600mVp-p 信号,并在 XtalIn 引脚添加 0.1μF 旁路电容优化电源稳定性。启动时需等待 1 秒稳定,通过睡眠定时器实现时钟切换,最终输出精度可达 ±50ppm,适用于 RTC、DTMF 等高精度场景。

英飞凌 - AN2094:PSoC 1 通用输入输出(GPIO)入门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英飞凌的 AN2094 应用笔记是 PSoC 1 芯片 GPIO 使用的入门指南。它系统介绍了 GPIO 的基本概念、在 PSoC 1 中的硬件特性及引脚配置。同时,通过示例代码和详细步骤,帮助开发者掌握 GPIO 输入输出功能的实现方法。此笔记对初学者快速上手 PSoC 1 的 GPIO 操作很有帮助,适用于各类嵌入式系统开发,助力构建基础的硬件控制逻辑。

PSoC® 1 — GPIO 入门
AN2094 全面解析 PSoC® 1 的 GPIO 系统,涵盖驱动模式、中断配置及应用技巧。文档详细介绍了 8 种驱动模式(如强驱动、开漏、高阻模拟等)的特性及动态配置方法,强调通过 PRTxDMx 寄存器实现运行时切换。针对混合输入 / 输出场景,提出使用映像寄存器(ShadowRegs)避免总线冲突,确保数据一致性。GPIO 中断支持边沿触发或状态变化触发,通过 PRTxICx 寄存器配置,并提供 ISR 编写示例。示例项目演示了驱动模式检测、映像寄存器应用及中断控制 LED 切换等功能,配合 CY3210 开发套件验证方案可行性。文档还提供寄存器组管理、引脚命名规范等实用建议,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 GPIO 设计。

英飞凌 -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存档文件(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英飞凌的 AN2099 应用笔记围绕 PSoC 1、3、4、5LP 系列芯片的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展开。笔记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开发环境,详细介绍了 IIR 滤波器的原理和在各系列 PSoC 芯片上的实现方法。附带的存档文件包含相关代码和资源,能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和应用 IIR 滤波器,优化信号处理,在音频处理、传感器信号滤波等场景有广泛应用。

英飞凌 - AN2099:PSoC 1、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 SP1) -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此应用笔记来自英飞凌,针对 PSoC 1、PSoC 3、PSoC 4 以及 PSoC 5LP 系列设备,详细介绍了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它适配 PSoC Creator 2.1 SP1 开发环境,内容涵盖 IIR 滤波器的工作原理、参数配置方法。随附的 ZIP 文件包含了可用于实际开发的代码示例和相关资源。对于从事信号处理、滤波算法开发的人员而言,借助该笔记能快速在 PSoC 系列芯片上实现 IIR 滤波器功能,提高开发效率。

PSoC®1,PSoC3,PSoC4,和 PSoC5LP-单极点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
AN2099 系统阐述了 PSoC®1/3/4/5LP 平台上单极点无限冲激响应(IIR)滤波器的设计原理与实现方法,重点解析其相对于模拟滤波器的低功耗、低成本优势。文档通过传递函数推导(式 3-4)揭示 RC 滤波器的频率响应特性,提出基于采样系统的等效数字模型(图 3),并给出低通 / 高通滤波器的差分方程(式 8-9)。通过分析衰减因子 a 与截止频率的关系(式 12),指导用户根据采样率灵活配置滤波器参数。示例项目提供 C / 汇编代码实现,展示如何通过位移运算优化计算效率(如式 15 的二进制加权衰减)。文档对比了 IIR 与移动平均 FIR 滤波器的性能差异,指出 IIR 在内存占用和实时性上的优势,适用于传感器信号降噪、电机控制等场景。配套的 PSoC Creator 及 Designer 工程支持多平台验证,包含 LCD 显示和 UART 调试功能,方便开发者快速评估。

英飞凌 - AN2099:基于 PSoC Creator 4.0 的单极点无限脉冲响应(IIR)滤波器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英飞凌 AN2099 应用笔记面向PSoC 1/3/4/5LP系列,提供基于PSoC Creator 4.0的单极点 IIR 滤波器实现方案。笔记详细解析了 IIR 滤波器的数学原理、参数配置(如截止频率、增益)及在 PSoC 硬件中的实现方法,支持模拟滤波器(通过 PGA+Op Amp)和数字滤波器(通过 UDB 模块)两种方案。配套资源包含 PSoC Creator 4.0 工程示例,涵盖低通、高通、带通滤波器代码,适用于音频处理、传感器信号调理、电机控制等场景,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信号滤波功能,优化系统抗干扰能力。

PSoC® EMI 设计注意事项
AN2155 提供了基于 PSoC® 平台的 EMI 设计指南,重点解析辐射与传导发射控制及抗扰性设计策略。文档指出,PSoC 3/4/5LP 器件通过限制数字输出转换率(最高 33MHz)和全局总线结构(PSoC 1 为 12MHz)降低辐射发射,建议在高速走线端添加 15-50Ω 终端电阻并优化 VDD 旁路电容布局。传导发射控制需在电源引脚配置高频旁路电容与大容量储能电容,抑制电源瞬变干扰。抗扰性设计强调最小化输入信号环路、采用接地层及合理设置未用引脚状态。文档还提供 EMI 测试方法及 CY8CKIT-044 套件示例,展示其在 30MHz-1GHz 频段的辐射特性,适用于消费电子、医疗设备等需满足 FCC/CENELEC 标准的应用场景。

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于智能仪表
AN2197 提出了基于 PSoC 1 器件的智能仪表步进电机驱动方案,采用微步控制技术实现指针平滑旋转。通过生成正交 sin/cos 模拟信号驱动双相绕组,每 90° 机械步可细分为 32 微步,确保扭矩恒定。同步检测通过监测反电动势实现指针定位,避免机械传感器。固件支持梯形速度曲线,结合电压频率转换器(V/F)实现加速度动态调节,确保电机启停平滑。配套 PC 测试软件通过 UART 协议控制指针位置及参数配置,支持 19.2k 波特率通信。方案采用 L293D 驱动芯片和 PSoC 内部 DAC,实现低功耗高效控制,适用于汽车仪表盘等需要高精度指针指示的场景。

英飞凌 - AN2197:智能仪表用步进电机驱动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英飞凌 AN2197 应用笔记针对智能仪表(如电表、工业传感器)设计,提供基于PSoC 单片机的步进电机驱动解决方案。方案通过 PSoC 的GPIO 或专用电机控制模块(如 PWM、定时器)驱动步进电机,支持半步 / 微步模式以实现高精度定位,集成电流控制和降噪算法提升稳定性。核心内容包括:硬件电路设计(如 H 桥驱动芯片选型)、软件控制逻辑(启停、调速、方向控制)、低功耗优化(休眠模式)。适用于智能电表指针驱动、工业仪表机械刻度控制、汽车仪表盘指针调节等场景,配套PSoC Creator 开发工具及代码示例,助力快速实现高性价比步进电机驱动系统。

PSoC® 1 和 CapSense®控制器 — CapSense 数据监控工具
AN2397 详细介绍了通过 I2C 或 UART 接口监控 PSoC 1 及 CapSense 控制器(如 CY8CMBR3xxx、CY8CMBR2xxx 系列)实时数据的方法,支持原始计数、基准线及差值等关键参数调试。对于可编程控制器,可通过桥接控制面板(BCP)实现 I2C/UART 通信,其中 I2C 需配置 EzI2C 模块并定义 RAM 缓冲区,UART 则需 TX8SW 模块按特定数据包格式传输数据。针对 CY8CMBR2110/CY8CMBR3xxx,EZ-Click 工具提供图形化界面直接查看传感器状态及扫描数据,支持自动阈值和手势分析。文档还提供硬件连接指南,包括使用 CY3240-I2USB 桥接器实现 UART 转 USB 通信,适用于汽车、消费电子等需要实时电容触控调试的场景。

USB 101:通用串行总线 2.0 简介
AN57294 全面解析 USB 2.0 技术架构与协议,涵盖物理层、协议栈及开发要点。文档详细阐述 USB 分层星形拓扑结构,分析四种传输类型(控制、中断、批量、同步)的特性及适用场景。重点介绍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核心数据结构在枚举过程中的作用,强调 VID/PID 申请与合规性测试要求。针对调试,提供主机端(如设备管理器、总线分析仪)与设备端(PSoC 开发工具)的协同调试方法,指导开发者通过 USBCV 等工具验证规范符合性。文档还对比 USB-IF 与 Microsoft 认证流程,帮助开发者理解徽标测试与驱动签名的重要性,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 USB 设备设计。

英飞凌 - AN75320:PSoC 1 入门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的 AN75320 应用笔记为初次接触 PSoC 1 芯片的开发者提供了入门指引。笔记全面介绍了 PSoC 1 的基本特性,如内部架构、资源配置等。详细阐述了开发环境的搭建,包括所需软件的安装和配置。通过实际示例,展示了如何进行代码编写、编译和调试,让开发者快速熟悉开发流程。无论是进行简单的 GPIO 操作,还是复杂的系统设计,此笔记都能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 PSoC 1,为后续项目开发打下基础。

PSoC® 1 入门
AN75320 全面介绍了 PSoC® 1 可编程片上系统的核心架构与开发流程,重点解析其集成的 M8C 8 位处理器(最高 24MHz)、动态可重构模拟 / 数字模块及 CapSense 触摸感应技术。文档详细阐述 PSoC Designer 开发环境的拖放式设计功能,支持模拟模块(如 14 位 ADC)与数字外设(PWM、I2C 等)的灵活配置,并通过代码示例演示如何实现 LED 控制与 ADC 数据采集。通过分步指南,用户可快速创建第一个项目,包括模块参数设置、信号路由及代码编写,最终通过 MiniProg 编程器实现硬件调试。文档还提供器件选型对比表及丰富参考资源,涵盖数据手册、应用笔记及技术支持渠道,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Psoc®1汽车超声波距离测量用于停车辅助系统
AN76530 详细阐述了基于 PSoC® 1 器件的汽车超声波停车辅助系统设计方案,通过集成模拟 / 数字模块实现四通道测距功能。文档解析了超声波传播时间测距原理,重点介绍了 PSoC 1 内部集成的 40kHz 发生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及带通滤波器,结合外部功率放大电路驱动超声传感器,实现最远 2.5 米的可靠检测。系统通过动态配置数字多路复用器与模拟输入选择,支持多通道分时复用,利用 16 位定时器精确测量回波时间,并通过 I²C 接口与主控制器通信。固件采用中断驱动机制,包含信号发射、回波检测及超时处理逻辑,通过动态调整增益优化远距离信号检测能力。该方案利用 PSoC 的可编程性减少外围器件,适用于汽车泊车辅助等对成本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英飞凌 - AN76530:基于 PSoC 1 的汽车超声波泊车辅助系统距离测量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 AN76530 应用笔记针对汽车泊车辅助系统(如倒车雷达、自动泊车),提供基于 PSoC 1 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解决方案。方案利用 PSoC 1 的可编程模拟 / 数字模块(PGA、定时器)驱动超声波传感器,支持 12 路传感器同步工作,通过飞行时间(TOF)算法计算距离(精度 ±2cm),并集成温度补偿(声速修正)和多传感器抗干扰设计(错峰触发)。硬件包括 40kHz 发射电路、回波信号调理电路,软件实现测距逻辑与 Lin 总线通信,适用于前后保险杠短距雷达(15-250cm)和侧面长距雷达(30-500cm)。配套 PSoC Creator 工程示例及硬件参考设计,满足汽车电子 AEC-Q100 标准,可快速应用于智能泊车、盲区监测等场景。

英飞凌 - 波特率 115.2 的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ART)转通用串行总线(USB)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英飞凌这份应用笔记聚焦于波特率为 115.2 的 UART 到 USB 的转换。笔记详细介绍了实现该转换的原理,包含 UART 和 USB 的通信协议特点及相互转换机制。在硬件方面,说明了所需的电路设计和器件选型;软件上,阐述了驱动程序的编写要点和配置流程。借助此方案,可将基于 UART 通信的设备便捷接入 USB 接口,广泛适用于工业控制、嵌入式系统开发等场景,方便设备间的数据交互与传输。

英飞凌 - 波特率 117.6 的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ART)转通用串行总线(USB)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英飞凌的这份应用笔记主要围绕波特率 117.6 的 UART 到 USB 的转换展开。详细讲解了实现该转换的具体原理,包括 UART 与 USB 不同通信协议的适配过程。在硬件层面,给出了相关电路的设计方案和关键器件的选择建议;软件方面,则介绍了驱动程序的开发和配置方法。此方案能让使用 UART 通信的设备顺利连接到 USB 接口,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数据采集等领域,提升设备间数据传输的便利性和兼容性。

英飞凌 - BCP(可能是某种特定协议或产品相关的缩写,需结合更多背景明确)命令 - 应用笔记 - 版本 13.00
英飞凌的这份应用笔记围绕 BCP 命令展开。它详细介绍了 BCP 命令的基本概念、语法结构和使用规则。笔记中对不同类型的 BCP 命令进行了分类说明,包括命令的功能、参数设置以及返回结果的解读。通过丰富的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实际应用中正确运用这些命令。这对于开发人员使用基于 BCP 的系统、设备或软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能帮助他们高效实现相关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设备等多个领域。

感应器:超声波运动传感器
AN2047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多普勒效应超声波运动传感器设计方案,适用于安防、智能家居等场景。传感器通过发射 40kHz 超声波并分析回波频率偏移检测移动物体,最大检测距离 4 米,功耗低至 27mA。硬件集成 PSoC 内部谐振发生器、带通滤波器及零交叉检测器,结合外部桥式驱动电路实现信号收发,动态配置增益优化检测灵敏度。固件通过数字滤波和幅度分析实现抗干扰报警,支持 RS232 调试接口,可扩展应用于自动门控制、运动速度测量等领域。

感应烹饪锅设计带CapSense
AN50475 提出了基于 CY8C22x45 的感应烹饪锅设计方案,集成 CapSense 触摸控制与系统管理功能。文档详细解析了双路 CSD 扫描技术,通过专用数字逻辑资源实现 12 键触摸检测,降低系统功耗与 EMI 干扰。硬件采用准谐振转换器驱动加热线圈,结合 PSoC 内部 10 位 SAR ADC 实时采样电压、电流及温度信号,实现 1800W 功率调节与多重保护(过压、过流、过热)。固件通过 IIR 低通滤波与 PI 闭环控制算法,动态调整 PWM 占空比,支持定功率 / 定温烹饪模式,并通过 74HC164 扩展 I/O 驱动 8 个 LED 及 4 位数码管显示。该方案利用 CY8C22x45 的可编程性整合外围电路,适用于高端厨房电器设计。

入门 PSoC® 1
AN51234 全面解析 PSoC® 1 的 SPI 通信实现,涵盖基础原理与高级应用。文档详细介绍 SPI 物理层架构、四种工作模式及 PSoC 1 特有的 SPIM/SPIS 用户模块配置。重点解析多从机系统设计,包括菊花链与并行配置,并针对 16 位数据传输、电压电平匹配及输入同步等特殊场景提供解决方案()。通过示例项目演示 PSoC 1 与外部 EEPROM 的通信流程,结合 API 函数说明,指导开发者利用 PSoC 1 的可编程数字模块实现高效可靠的 SPI 通信,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

英飞凌 - AN51234:项目开发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英飞凌 AN51234 应用笔记为PSoC 微控制器、功率器件(如 IGBT/MOSFET)及传感器的实际项目开发提供全流程指导。笔记结合家电、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典型案例,重点解析硬件设计(如电源架构、信号链、EMI 优化)和软件实现(如电机控制算法、低功耗策略)。内容涵盖器件选型(如 CoolMOS™ PFD7 系列 MOSFET、XENSIV™传感器)、电路原理图设计、PCB 布局要点及 PSoC Creator/ModusToolbox 开发工具的使用。适用于智能家电(空调 / 冰箱变频控制)、工业电机驱动等场景,通过具体项目示例(如静音压缩机控制、CO₂传感器数据融合)帮助开发者快速落地高可靠性系统方案,附带参考设计与代码资源。

PSoC®1驱动模拟缓冲器输出到轨
AN13666 探讨了 PSoC® 1 模拟缓冲器的输出驱动能力及其扩展方法。文档指出,PSoC 1 的模拟缓冲器受限于内部结构,无法直接驱动至电源轨(VSS/VDD),其输出阻抗在大负载下会导致电压偏移。通过建立等效电路模型,作者分析了缓冲器在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特性,并提出通过外部下拉电阻与负电源结合的方案扩展输出范围。具体通过 PWM 生成负电压,配合辅助电路实现电流下沉,使缓冲器输出可接近 VSS,同时保持低功耗设计。该方案适用于需要高精度 DAC 输出或驱动至轨的应用场景,如传感器信号调理与电源管理系统。

PSoC®1编程基础
AN2014 系统阐述了 PSoC® 1 的编程基础,涵盖工具选择、模式配置及协议规范。文档重点解析 ISSP(系统内串行编程)协议,支持复位与电源循环两种模式,通过 SDATA/SCLK 双引脚实现主机与目标器件通信。编程工具包括 MiniProg1/3、ICE-Cube 及第三方解决方案,支持 5V/3.3V 电压环境。硬件设计需注意引脚负载限制(≤120pF 并联 1kΩ)及 XRES 信号配置。文档提供编程规范与故障排除指南,指导开发者通过 PSoC Programmer 或自定义主机实现代码烧录,适用于原型开发与量产场景。

PSoC®1 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
AN2032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MAC 单元的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实现,重点解析 8 位、16 位及 24 位无符号数乘法的高效实现方法。文档通过寄存器操作(MUL_X/Y/DH/DL)与宏定义,展示如何利用 MAC 单元的 16 位有符号乘法特性扩展为无符号运算,并通过纳皮尔矩阵分解多字节乘法。针对不同数据宽度,提供了优化的代码示例,包括 16 位 ×16 位生成 32 位结果(耗时 333 个 CPU 周期)及 24 位 ×24 位生成 48 位结果(802 个 CPU 周期),适用于浮点运算等高精度场景。该方案通过宏封装简化代码开发,显著提升 PSoC 1 在无符号乘法场景下的计算效率。

英飞凌 - AN2032:PSoC 1 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的 AN2032 应用笔记专注于 PSoC 1 芯片上的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笔记首先介绍了无符号乘法在 PSoC 1 相关应用中的重要性,例如在数字信号处理、数据加密等领域的运用。接着详细阐述了几种适用于 PSoC 1 的快速无符号乘法算法,包括算法的原理、实现步骤以及代码示例。同时,还对不同算法的性能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如运算速度、资源占用等方面。这能帮助开发者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最合适的算法,从而提高 PSoC 1 在涉及无符号乘法运算时的工作效率。

英飞凌 - AN2042:PSoC 1 多功能光学传感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的 AN2042 应用笔记聚焦于 PSoC 1 多功能光学传感器。它详细介绍了 PSoC 1 如何与光学传感器结合,实现多功能检测。笔记阐述了光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以及 PSoC 1 对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过程。同时,展示了该多功能光学传感器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环境光检测、物体接近检测等。此外,还提供了硬件设计方案和软件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基于 PSoC 1 的多功能光学传感器系统,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领域。

PSoC®1-多功能光学传感器
AN2042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多功能光学传感器设计方案,采用调制光源与相关检测技术提升抗干扰能力。硬件集成 LED 驱动电路、光电二极管信号调理及内部模数转换模块,通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与带通滤波器实现高精度信号采集。软件通过中断机制实时处理数据,支持自动增益控制(AGC)动态调整接收增益,扩展动态检测范围。该方案支持阈值检测、事件检测等模式,适用于安防、液位监测等场景,并可扩展至非光学应用如高频辐射检测。通过宏定义与状态机优化算法,显著提升传感器的可靠性与灵活性。

算法 —— 对数信号压扩:不只是个好主意,它就是 μ 律编码
AN2095 系统阐述了 μ 律编码在 PSoC® 1 中的实现与应用,重点解析对数压扩技术对语音信号动态范围的优化。文档通过数学模型对比线性量化与 μ 律压缩的信噪比(SNR)差异,揭示其通过非均匀量化提升小信号抗噪能力的优势。基于 PSoC 1 的硬件方案集成 11 位 ΔΣ ADC 与查表法压缩算法,实现 ITU-T G.711 标准的 8 位 μ 律编码,支持实时信号处理与 RS232 传输。配套扩展器通过查表法恢复 14 位线性信号,并利用六阶低通滤波器重构模拟输出。实测结果显示,系统在 300Hz-3.5kHz 带宽内保持稳定 SNR,谐波失真低于 - 45dB,适用于数字电话等需高效信号传输的场景。

英飞凌 - AN2095:算法 —— 对数信号压扩:不只是个好主意,它就是 μ 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的这份 AN2095 应用笔记聚焦于对数信号压扩算法,尤其着重探讨了 μ 律编码。在通信和信号处理领域,对数信号压扩能有效解决信号动态范围大的问题,它在发送端对信号进行压缩,接收端再进行扩张,以此提升信号传输效率和质量。μ 律编码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对数信号压扩算法,凭借非线性变换处理信号,减少量化噪声对小信号的影响,避免大信号过载失真。在语音通信中,如北美和日本的电话系统,就采用 μ 律编码进行语音信号的数字化处理与传输。此应用笔记详细阐释了 μ 律编码的原理,包括其数学公式和实现逻辑。还给出了基于英飞凌芯片的硬件设计方案,以及软件代码示例,助力开发者将 μ 律编码算法应用于实际项目。此外,笔记可能还包含了对不同场景下 μ 律编码性能的分析,以及与其他压扩算法的对比,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技术参考,使其能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最合适的算法。

PSoC®1-实现一个磁滞比较器
AN2108 系统解析了 PSoC® 1 实现磁滞比较器的三种设计方案,旨在解决噪声环境下的信号抖动问题。方案一采用 CT 块与外部电阻网络,通过分压公式计算回差电压(如 Vₜₕ=1.262V、Vₜₗ=1.2125V),实现 50mV 回差设计,适用于需要精确阈值控制的场景。方案二利用 SC 块内部电容比例(Cₐ/Cᵦ=1/6)动态调整阈值,通过 AGND 与 REFHI 电压配置实现 ±0.216V 对称回差,无需外部元件。方案三通过双比较器结合数字逻辑,独立设置高低阈值(如 1.56V 与 1.25V),实现非对称回差控制,灵活性更高。每种方案均提供 PSoC Designer 配置步骤及实测波形验证,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信号调理等领域,有效提升系统抗干扰能力。

英飞凌 - AN2115:基于开关电容积分器生成三角波与梯形波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 AN2115 应用笔记介绍了使用开关电容积分器生成三角波和梯形波的方法,适用于模拟信号处理、电源管理等场景。笔记基于英飞凌 PSoC 微控制器,通过配置开关电容电路的充放电时序,实现波形频率(10Hz~1MHz)和幅值的精确控制。三角波通过双向积分生成对称斜坡,梯形波通过在三角波基础上插入平顶阶段实现。硬件设计包括 MOSFET 开关、精密电容和运放,软件通过 PSoC Creator 配置定时器和积分器参数。该方案具有高精度(非线性误差 < 0.1%)和低功耗特性,可应用于 PWM 载波生成、电机反电动势模拟等领域,附带电路原理图和代码示例。

使用开关电容积分器生成三角形和梯形波形
AN2115 详细阐述了基于 PSoC® 1 开关电容积分器生成三角波与梯形波的方法,重点解析 SCBlock 用户模块的配置与调制技术。通过设置 FCap 与 ACap 电容比(如 1:16),结合模拟调制硬件(GOE [0]/GOE [1]),可实现积分器输入极性翻转,从而生成线性斜坡波形。文档提供两种方案:直接调制积分器块(如 ASC12)实现 10kHz 三角波,或通过 6 位 DAC 调制驱动积分器(如 ASD20/ASD11)生成可调节的梯形 / 三角波。示例项目展示引脚映射与全局资源配置,验证不同频率波形(1kHz/10kHz)的生成效果,揭示 A/F 电容比对斜率的影响规律。该方案利用 PSoC 的可编程性降低 CPU 负载,适用于工业控制、测试设备等需高精度波形生成的场景。

英飞凌 - AN2141:PSoC 1 无毛刺脉冲宽度调制(PWM)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的 AN2141 应用笔记专注于 PSoC 1 芯片实现无毛刺脉冲宽度调制(PWM)的相关内容。在许多应用场景中,如电机控制、电源管理等,PWM 信号的质量至关重要,而毛刺可能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甚至出现故障。笔记详细介绍了产生 PWM 毛刺的原因,例如时钟抖动、寄存器更新不同步等。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一系列消除或减少毛刺的技术和方法。包括硬件层面的电路设计优化,如合理的时钟分配和滤波处理;软件层面则介绍了如何精确控制寄存器的更新时机,以确保 PWM 信号的平稳切换。此外,笔记还给出了基于 PSoC 1 的具体实现方案和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快速搭建无毛刺的 PWM 系统。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开发者可以在使用 PSoC 1 进行相关项目开发时,获得高质量、稳定的 PWM 输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

PSoC®1无故障PWM
AN2141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无故障 PWM 生成方案,通过一阶预测器算法解决硬件缺乏防毛刺逻辑的问题。文档解析了 PWM 模块的工作原理,指出通过软件逻辑控制终端计数(TC)与上升沿(RE)中断的切换,可实现 0-100% 占空比的平滑调节。预测器基于当前和下一周期的脉宽值,动态选择中断源(TC/RE/TCRE),并通过状态转移表处理 9 种过渡场景,有效避免信号毛刺。关键参数 PWM_THRESHOLD 定义中断切换阈值,PWM_MAXREWIDTH 限制 RE 中断的最大脉宽,结合延迟补偿算法确保更新精度。示例项目验证了正弦波、三角波等复杂波形的无故障生成,适用于电源管理、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要求的应用场景。

英飞凌 - AN2161:PSoC 1 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2161 应用笔记围绕 PSoC 1 实现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器展开。在很多实际应用中,需要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比如在传感器测量、信号传输等领域。笔记首先介绍了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的基本原理,以及在 PSoC 1 芯片上实现该功能的优势。接着详细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硬件电路设计,包括所需的外围元件选型和电路连接方式。在软件方面,给出了相应的代码实现和编程思路,用于控制 PSoC 1 对输入的模拟电压进行采样,并将其转换为对应的频率输出。同时,还可能涉及到对转换精度、线性度等性能指标的优化方法,以及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干扰和误差。参考这份应用笔记,开发者可以利用 PSoC 1 芯片构建出稳定、高效的模拟电压 - 频率转换系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PSoC®基于1的电压到频率转换器
AN2161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1 的两种电压频率(V/F)转换方案。第一种基于比较器架构,利用外部 RC 充放电与内部可编程比较器实现高频信号生成,频率公式为\(T=RC \ln\left[\frac{V_{DD}}{V_{DD}-V_{ref}}\right]+2t_d\),实测 609kHz(5V 供电,C=470pF,R=4.7kΩ)。第二种采用积分器与施密特触发器组合,通过 SC 块配置可逆积分器与 CT 块实现线性响应,频率公式为\(F_{out}=\frac{F_c}{8\beta} \cdot \frac{ACap}{FCap} \cdot \frac{V_{in}}{V_{DD}}\),支持 0-10kHz 范围且输出波形包含方波与锯齿波。文档提供 PSoC Designer 配置指南及测试波形验证,揭示两种方案在响应线性度与频率范围上的权衡,适用于工业控制、隔离放大器等场景。

英飞凌 - AN2165:基于 PSoC 1 的直接序列扩频(DSSS)基带发射机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 AN2165 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利用 PSoC 1 微控制器实现直接序列扩频(DSSS)基带发射机,适用于低功耗无线通信、抗干扰数据传输等场景。笔记核心内容包括:DSSS 通过伪随机序列(PN 码)调制基带信号,将带宽扩展至远大于信息带宽,提升抗干扰能力和多址复用能力,具有抗窄带干扰、多径衰落、支持码分多址(CDMA)和低截获概率等优势。硬件设计基于 PSoC 1 内置的 8 位伪随机序列发生器(PRS)生成 m 序列(7/15/31 位,码速率 10kHz~1MHz 可调),通过 GPIO 或 DAC 输出 BPSK 调制信号,外围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低通滤波器和参考电压源。软件实现流程为:配置 PN 码参数→数据与 PN 码异或扩频→DAC/PWM 输出模拟信号,示例代码展示了 PRS 初始化、数据读取和调制过程。该方案具有高集成度(减少外部器件)、低功耗(休眠电流 < 1μA)和灵活性(软件可配置码速率、码长和调制方式),适用于物联网(Zigbee/LoRa)、工业控制和消费电子等领域。

PSoC®1 直接序列扩频基带发射机的实现
AN2165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直接序列扩频(DSSS)基带发射机实现方案,利用伪随机噪声(PN)序列扩展信号频谱,提升抗干扰能力与多址通信性能。硬件架构采用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LFSR)生成最长 255 位的 PN 序列,结合 SPI Master 模块实现同步数据流输出,通过数字块动态配置实现低功耗运行。软件通过中断机制管理数据传输,确保码片速率(最高 12MHz)与数据流的同步,支持数据包长度动态配置。实测验证了 286Kbps 数据速率与 2MHz 码片速率的协同工作,展示了 PSoC 在低成本、高集成度无线通信领域的应用潜力,适用于工业物联网、智能仪表等场景。

PSoC®1-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运算放大器
AN2223 提出了基于 PSoC® 1 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运算放大器的方法,通过配置 SCBLOCK 模块实现伪运算放大器(faux opamp)功能。文档解析了积分器传递函数\(H(s) \approx \frac{f_s C_i}{C_F s}\)(),揭示其增益带宽积(GBW)可通过电容比\(C_i/C_F\)与时钟频率\(f_s\)灵活调节()。示例展示了电压跟随器(\(V_{out}=V_{in}\))与可编程增益放大器(±2 倍增益)的实现,验证了积分器在闭环反馈系统中的等效性()。通过调整输入电容极性与权重,该方案支持差分输入与负增益配置,适用于需要可编程模拟信号处理的场景,如电源管理与传感器接口设计。

英飞凌 - AN2223:PSoC 1 用开关电容积分器近似运算放大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的这份 AN2223 应用笔记聚焦于如何利用 PSoC 1 中的开关电容积分器来近似实现运算放大器的功能。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使用开关电容积分器来替代传统运算放大器可能具有成本、功耗、集成度等方面的优势。笔记中详细阐述了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与运算放大器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和差异。通过对电路结构和信号处理过程的分析,说明了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和配置,让开关电容积分器模拟出运算放大器的特性,例如放大、积分等功能。同时,还给出了基于 PSoC 1 的具体实现方案,包括硬件电路的搭建和软件代码的编写。此外,可能还会涉及到对这种近似实现方式的性能评估,如精度、带宽、噪声等指标,以及与传统运算放大器相比的优缺点分析。开发者可以参考这份笔记,在合适的项目中采用开关电容积分器来近似运算放大器,以满足特定的设计需求。

PSoC® 1-低噪声连续时间信号处理
AN2224 系统解析了 PSoC® 1 在连续时间信号处理中的低噪声设计方法,重点分析半导体噪声特性与优化策略。文档揭示 PSoC 运算放大器的 1/f 噪声主导低频段(fc 约 0.8-4.5kHz),其输入参考噪声电压随功率设置降低(如低功耗模式下达 131nV/√Hz),而 AGND 参考噪声可通过外部旁路电容(如 1μF)显著抑制。通过建立噪声模型(如 PGA 噪声公式),文档指导用户通过调整电源模式、增益配置及 AGND 选择(如 Vdd/2)降低系统噪声,实测表明高功率配置可将 PGA 输入噪声降至 8.6μV RMS。设计指南强调避免复杂 AGND 路径、采用差分输入结构及相关双采样技术,适用于音频处理、传感器接口等高灵敏度场景,为低噪声模拟系统设计提供关键参考。

英飞凌 - AN2226:PSoC 1 使用相关双采样技术降低失调漂移和低频噪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英飞凌的 AN2226 应用笔记围绕在 PSoC 1 中运用相关双采样(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CDS)技术来降低失调漂移和低频噪声展开。在模拟信号处理过程中,失调漂移和低频噪声会严重影响信号的精度和质量,尤其是在对微弱信号进行处理时,这些干扰因素可能导致测量结果出现较大误差。
笔记首先介绍了失调漂移和低频噪声产生的原因,如半导体器件的温度特性、工艺偏差等。接着详细阐述了相关双采样技术的原理,该技术通过在两个不同时刻对信号进行采样,并对采样结果进行处理,能够有效地消除或降低失调电压和低频噪声的影响。在 PSoC 1 平台上,笔记给出了具体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案,包括如何利用 PSoC 1 的内部资源(如模拟开关、采样保持电路等)来实现相关双采样。同时,还提供了相应的软件代码示例,用于控制采样过程和处理采样数据。此外,笔记可能还包含了对使用相关双采样技术后的性能评估,如噪声抑制比、失调电压的改善程度等,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实际效果展示。开发者可以参考这份笔记,在基于 PSoC 1 的项目中采用相关双采样技术,提高模拟信号处理的精度和可靠性。

PSoC®1-使用相关双采样减少偏移、漂移和低频噪声
AN2226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相关双采样(CDS)技术方案,旨在消除模拟信号处理中的偏移、漂移及低频噪声。文档以 K 型热电偶测量为例,通过交替采样信号与参考电压,结合差分计算有效抑制 1/f 噪声。硬件采用 PGA 与 ADC 模块实现 48 倍增益与 14 位模数转换,软件通过 IIR 滤波进一步降低噪声带宽,使总噪声电压从 17.5μV RMS 降至 3μV RMS,温度分辨率提升至 0.25°C。该方案通过动态切换输入通道与实时补偿算法,显著改善低频信号测量精度,适用于压力传感器、负载细胞等场景,需注意增益校准与参考温度补偿以优化系统性能。

英飞凌 - AN2272:PSoC 1 带倾斜补偿的磁罗盘感应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2272 应用笔记聚焦于使用 PSoC 1 微控制器实现带倾斜补偿的磁罗盘感应功能。在实际应用中,磁罗盘会受到设备倾斜的影响,导致测量的方向数据不准确,而倾斜补偿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笔记首先介绍了磁罗盘感应的基本原理,即利用磁传感器测量地球磁场的方向来确定方位。然而,当设备发生倾斜时,磁传感器的测量值会发生偏差,因此需要引入倾斜补偿。在硬件方面,笔记详细说明了如何搭建基于 PSoC 1 的磁罗盘感应系统,包括磁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或磁阻传感器)和加速度计的选型与连接。加速度计用于检测设备的倾斜角度,为倾斜补偿提供数据。软件部分给出了实现倾斜补偿算法的代码示例。该算**根据加速度计测量的倾斜角度对磁传感器的测量值进行修正,从而得到准确的方位信息。同时,笔记可能还涉及到对算法的优化和调试,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此外,笔记还可能包含了系统的性能评估和测试方法,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使用建议。开发者可以参考这份笔记,利用 PSoC 1 开发出高精度、带倾斜补偿功能的磁罗盘感应系统,应用于导航、四轴飞行器、智能穿戴设备等领域。

感应-带倾斜补偿的磁性罗盘
AN2272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带倾斜补偿磁性罗盘设计方案,采用 HMC1043 磁阻传感器与 ADXL322 加速度计实现三维磁场测量与姿态解算。通过坐标变换算法(如公式 7-8)将倾斜坐标系下的磁场分量转换为水平坐标系数据,结合 CORDIC 算法实现反正切与平方根计算,消除倾斜误差并提升方位角精度至 0.25°。硬件集成三路 12 位 ADC 同步采样,配合片内信号调理模块实现 ±4V 动态范围,支持实时数据传输与低功耗校准。校准流程包括硬铁误差补偿与真北校准,通过 EEPROM 存储参数,适用于消费电子、导航设备等场景。简化版本通过复用 ADC 通道降低成本,验证了 PSoC 在多传感器融合中的灵活性与集成优势。

英飞凌 - AN2282:用于压电蜂鸣器的模拟谐振桥振荡器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 AN2282 应用笔记介绍了基于 PSoC 1 微控制器设计模拟谐振桥振荡器驱动压电蜂鸣器的方案,通过 LC/RC 谐振桥电路生成与蜂鸣器固有频率(如 2kHz~4kHz)匹配的振荡信号以优化发声效率。谐振桥通过运算放大器 / 比较器与反馈网络(LC 或 RC 移相桥)构成正反馈环路,LC 桥频率公式为 f=1/(2π√LC),RC 桥为 f=1/(2π√6 RC)。硬件上 PSoC 1 集成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和 DAC/PWM 生成信号,外围通过电阻电容网络和推挽输出级增强驱动;软件利用定时器 / PRS 监控频率并通过数字电位器等实现参数校准,支持 1kHz~10kHz 软件调谐。该方案具有高集成度(减少外部器件)、低功耗(休眠 < 1μA)和灵活性,适用于消费电子(闹钟、玩具)、工业报警和汽车提示音模块,需注意蜂鸣器阻抗特性和驱动电压阈值,可结合 AN2223/AN2226 等技术优化信号质量。

模拟共振桥式振荡器用于压电蜂鸣器
AN2282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模拟共振桥式振荡器设计方案,适用于 3 引脚与 2 引脚压电蜂鸣器,通过相位补偿技术提升声压级。3 引脚方案采用低通滤波器或积分器实现 90° 相位延迟(如公式 1 所示),结合零交叉检测维持振荡,硬件配置外部分压电阻 R₁/R₂。2 引脚方案通过电流检测电阻与差分积分器实现串 / 并联共振模式,其中串联模式采用高增益放大实现零交叉触发。实测验证了共振频率下的最大声压输出,展示了 PSoC 在无需 CPU 干预下的高效信号处理能力,适用于报警系统、家电等低功耗音频应用场景。

英飞凌 - AN2341:PSoC 1 汇编语言实现反正切函数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的 AN2341 应用笔记聚焦于在 PSoC 1 微控制器上使用汇编语言实现反正切函数。在许多工程应用中,如信号处理、机器人控制、导航系统等,常常需要计算反正切值来确定角度信息。然而,PSoC 1 本身可能没有直接提供高效的反正切函数计算指令,因此需要开发者自己实现。笔记详细介绍了在 PSoC 1 汇编语言环境下实现反正切函数的算法和具体步骤。首先会对反正切函数的数学原理进行简要说明,然后基于 PSoC 1 的硬件架构和指令集,给出实现该函数的具体代码。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精度,可能会采用一些优化策略,如查表法、多项式逼近法等。同时,笔记还可能包含对实现代码的性能评估,如计算速度、占用资源(内存、寄存器等)等方面的分析。此外,还会给出一些使用示例,展示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调用这个实现的反正切函数。开发者可以参考这份笔记,在基于 PSoC 1 的项目中高效地实现反正切函数的计算,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ArcTangent在 PSoC® 1 汇编器

AN2341 系统阐述了在 PSoC® 1 汇编器中实现反正切函数的三种高效算法,旨在解决浮点运算在嵌入式系统中的高开销问题。基于向量旋转的查表法通过 9 级旋转(如公式 7-8)实现 0.01° 分辨率,误差 ±0.25°,ROM 占用 414 字节,耗时 170μs(24MHz CPU)。改进查表法通过归一化 Y 值(公式 9-10)将计算时间缩短至 72μs,ROM 增至 526 字节。极快查表法牺牲 6.5KB ROM 换取 25μs 计算速度,通过预存 6176 个查表值实现高速角位置计算。所有方法支持 8 位有符号输入,输出范围 ±18000(百分之一度),适用于磁罗盘、电机控制等需实时角度解算的场景,通过代码空间与计算速度的灵活权衡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英飞凌 - AN2361:USB 供电的 NiCd/NiMH 电池充电器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英飞凌 AN2361 应用笔记介绍了基于PSoC 1 微控制器设计USB 供电的 NiCd/NiMH 电池充电器的方案,适用于便携式设备、手持工具等场景。该方案利用 USB 接口(5V/500mA)为 1~4 节串联的镍基电池充电,支持恒流 - 恒压(CC-CV)充电模式和ΔV/dt 终止算法,确保充电效率和电池寿命。核心设计包括:通过PSoC 1 的运算放大器和电流检测电阻实现充电电流闭环控制(如 100mA~500mA 可调);利用ADC 采样电池电压和温度,触发快充终止(ΔV 负跳变或温度上升率);外围电路集成MOSFET 开关、肖特基二极管和热敏电阻,支持反接保护和过温保护。软件通过PSoC Creator实现充电状态机(预处理→快充→涓流维护),代码示例展示了 ADC 采样、定时器控制和 LED 状态指示。该方案具有高集成度(无需外部微控制器)、USB 即插即用和成本低等优势,符合 USB-IF 规范和电池充电标准(如 JEITA)。

USB供电电池充电器适用于镍镉/镍氢电池
AN2361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 USB 供电镍镉 / 镍氢电池充电器设计方案,采用脉冲充电技术实现快速充电并保护电池寿命。硬件架构集成开关电容模块(INA/INT/DSM)构成电流调节环路,通过公式 3 动态控制充电电流,支持 0.479A 快充能力。固件采用状态机管理充电流程,包含充电 / 等待 / 终止等 9 种状态,通过 ADC 差分采样(公式 6)监测电池电压,结合超时保护与过压检测确保安全。USB 接口作为 HID 设备实现 PC 端实时监控,支持手动控制与数据传输。设计提供开关与线性两种调节方案,实测显示开关方案效率最高达 80%,充电时间较线性方案缩短 41%,适用于无线外设、消费电子等场景。

英飞凌 - AN2376:PSoC 1 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 AN2376 应用笔记介绍了 PSoC 1 微控制器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设计方法,适用于工业人机界面、手持设备等场景。四线电阻屏通过 X+、X-、Y+、Y - 四电极实现坐标检测:行扫描时 PSoC 1 通过 DAC 向 X + 输出电压,X - 接地,Y + 和 Y - 短接至 ADC 测量 Y 轴电压;列扫描时切换为 Y + 输出,Y - 接地,X + 和 X - 短接至 ADC 测量 X 轴电压。硬件设计利用 PSoC 1 的模拟前端运算放大器构建缓冲电路,通过数字开关切换扫描模式,并集成 RC 滤波抑制噪声。软件通过 PSoC Creator 配置定时器控制 100Hz 扫描频率,采用中值滤波消除误触,支持两点校准和线性插值补偿非线性误差,代码实现状态机管理扫描周期并通过 UART/SPI 传输坐标数据。该方案利用 PSoC 1 内置 ADC、DAC 和数字逻辑减少外部器件,支持 3.3V~5V 电压匹配,补偿温度漂移和电阻变化,低功耗休眠模式仅在触摸时唤醒模块,适用于低成本人机交互设备、POS 终端和智能家居面板,可结合 AN2341 算法优化和 AN2361 电源管理提升性能。

PSoC® 1-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

AN2376 系统阐述了 PSoC® 1 与四线电阻式触摸屏的接口设计方案,通过模拟多路复用与 ADC 采样实现 X/Y 坐标及触摸压力测量。硬件利用 P0 引脚驱动触摸屏电极,结合差分测量消除环境噪声,支持 0-4095 ADC 计数范围。固件采用状态机管理触摸检测流程,通过 USB HID 接口实时传输数据至 PC,包含三点校准算法(公式 7-13)消除机械偏移与缩放误差。低功耗设计通过笔中断唤醒机制降低待机功耗,实测显示典型工作电流 15mA,睡眠模式仅 10μA。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通过参数配置灵活适配不同尺寸屏幕,为低成本人机交互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PSoC®1I/0路由器结构-远程控制和远程控制
AN2405 系统分析了 PSoC® 1 在部分负载下的 I/O 电源结构,通过建立等效电路模型与欧姆定律结合,提出了精确计算\(V_{OH}\)\(V_{OL}\)的方法。文档详细解析了键合线(100mΩ)、引线框架(3-70mΩ)及电源轨(5-10Ω)的电阻分布规律,并给出 N/P 型 FET 的温度与电压相关电阻模型(如\(R_{DS-N}=33.2-1.8V_{DD}+0.04(T-25)\))。通过典型案例演示了如何利用这些参数计算特定负载下的输出电压,揭示了负载电流对相邻未加载引脚的电压影响。该方案为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提供了关键设计依据,通过优化布局与多引脚并联策略,可有效提升系统抗干扰能力与信号完整性。

英飞凌 - AN45022:USB 转 DMX512 转换器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 AN45022 应用笔记介绍了基于 PSoC 微控制器的 USB 转 DMX512 协议转换器设计方案,适用于舞台灯光控制、工业设备通信和建筑自动化等场景。该方案通过英飞凌 EZ-USB FX3 或 CY7C656XX 系列控制器实现 USB 2.0 接口与 DMX512(RS-485,250kbps)的协议转换:USB 端支持 CDC 类(虚拟串口)或自定义 HID 类通信,兼容 Windows/macOS/Linux 系统及主流灯光软件(如 Madrix);DMX512 端通过 MAX485 芯片实现差分信号传输,支持光电隔离、短路保护和 RDM 协议扩展。硬件设计集成 LDO/DC-DC 电源管理,支持 USB 总线或外部供电,PCB 布局优化 EMI/EMC 性能。软件使用 PSoC Creator 或 Keil MDK 开发,实现 USB 枚举、数据缓存转发(FIFO 缓冲)、DMX512 帧格式(1 引导字节 + 512 数据通道)及错误校验,支持多主从模式和低功耗休眠。该方案利用 PSoC 内置资源(UART、GPIO)降低 BOM 成本 30% 以上,适用于舞台调光台、智能照明矩阵和工业设备互联,可通过固件升级支持 DMX512 新协议(如 RDM v2.0)。

USB 到 DMX512 转换器
AN45022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 USB 到 DMX512 转换器设计方案,采用 CY8C24x94 器件实现协议转换与数据传输。硬件集成 USB HID 接口(支持全速 64KB/s)与 TX8 模块生成 DMX512 信号(250kbaud),通过 8 位计数器实现精确时序控制(如 48μs 时隙),支持 24-512 通道配置。固件通过中断机制管理 USB 数据接收与 DMX 发送,包含 512 字节数据缓冲区与控制寄存器,支持睡眠模式(224μA 功耗)与唤醒功能。GUI 应用提供通道调节与包大小设置,实测延迟低于 25ms。配套评估板通过 RS-485 隔离电路连接 DMX 总线,适用于舞台灯光控制等场景,为工业设备提供低成本 USB 转 DMX 解决方案。

PSoC® RC振荡器用于准确计时睡眠周期
AN47215 提出了基于 PSoC® 1 的 RC 振荡器精确计时睡眠周期方案,通过外部 RC 电路与片内比较器结合,解决传统 ILO(±50%~+100% 偏差)精度不足的问题。文档解析了固定参考(如带隙电压 V₆₉)与动态参考(双阈值切换)两种模式,前者通过公式 3 实现 ±1.8% 精度(未计电容偏差),后者通过公式 6-7 延长睡眠时间并降低功耗(如 411ms 周期,平均电流优化)。硬件利用 CMP/CmpLP 模块检测 RC 充放电阈值,支持睡眠模式唤醒与电容复位。示例项目验证了 1MΩ/0.1μF 配置下 30ms(固定参考)与 411ms(动态参考)的周期控制,实测误差约 ±11%,适用于低功耗物联网、传感器节点等场景,在成本与精度间取得平衡。

网友A:
控制器资料深入研究一下

网友B:
控制器资料深入一下

网友C:
非常专业的的合集文档

网友D:
专业的的合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