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SPI MASTER读取从机消息

楼主(2025-03-24):
SPI MASTER 读取从机上传的数据,第一个字节读完后RNE寄存器不清零,导致不再接收后续数据,目前现象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A:
在读取第一个字节后,可能没有正确地处理或清除RNE寄存器,导致它保持置位状态,从而阻止了后续数据的接收。

网友B:
SPI通信的软件实现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C:
SPI总线的硬件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信号线连接不良、信号干扰等,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N32G43x芯片的SPI接口配置可能不正确,如时钟极性、时钟相位、数据位长度等设置与从机不匹配。

网友F: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G: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