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常见语法错误

楼主(2025-03-25):
常见语法错误:

1)缺少语句、声明、定义结束的分号。

2)某种括号不配对。C语言中括号性质的东西很多,列举如下:
   ( ), [ ], { }, ' ', " ", /* */
   在不同位置的括号不配对可能引起许多不同的错误信息。

3)关键字拼写错误。

较难认定的典型错误:

1)宏定义造成的错误。这种东西不能在源程序文件中直接看到,是在宏替换之后出现的。
常见的能引起语法错误的宏定义错误:宏定义中有不配对的括号,宏定义最后加了不该有的分号,……

网友A:
头文件包含错误

网友B:
C语言中函数体用 {} 包裹,结尾无需分号,但结构体/枚举定义需分号

网友C:
参数中含有非法字符,如非字母、数字、下划线或允许的特殊字符,应检查并修正参数名。

网友D:
Error[Pe020]: identifier "xxx" is undefined

网友E:
基础语言语法很重要,多看看编程规范。

网友F:
语法错误主要还是编程语言基础知识掌握不牢靠

网友G:
编译前仔细检查代码逻辑。

网友H:
初始化指针指向合法内存

网友D:
局部变量占用过多栈空间

网友I:
直接对特殊功能寄存器(SFR)赋值可能导致语法错误或未定义行为。

网友J:
数组越界

网友K:
分号缺失

网友L:
使用未声明的变量

网友M:
调用了未定义的函数,检查函数是否已声明和定义,以及拼写是否正确。

网友K:
位字段超过了所选数据类型的位宽限制,应确保位字段的大小不超过其所在的结构体成员的数据类型。

网友N:
变量声明后未被使用。

网友O:
数组尺寸超过了内存分配的最大限制

网友P:
单步跟踪代码,观察变量值和程序流程。

网友Q:
在代码中使用了未定义或模糊的符号,可能是变量、函数或宏等。需要检查是否正确声明和定义了该符号。

网友R:
全局变量需在函数外声明,局部变量需在函数内定义。

网友S:
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T:
可能覆盖其他变量或程序代码,引发不可预测行为。

网友U:
基础语法知识掌握不牢靠就很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