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看待编译警告

楼主(2025-03-24):
如何看待编译警告
当编译程序发现程序中某个地方有疑问,可能有问题时就会给出一个警告信息。警告信息可能意味着程序中隐含的大错误,也可能确实没有问题。对于警告的正确处理方式应该是:尽可能地消除之。对于编译程序给出的每个警告都应该仔细分析,看看是否真的有问题。只有那些确实无问题的警告才能放下不管。

注意:经验表明,警告常常意味着严重的隐含错误。

常见警告:

1)(局部自动)变量没有初始化就使用。如果对局部指针变量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对于一般局部自动变量,没有初始化就使用它的值也不会是有意义的。

2)在条件语句或循环语句的条件中写了赋值。大部分情况是误将 == (等于判断)写成 = 了。这是很常见的程序错误,有些编译程序对这种情况提出警告。

网友A:
经验表明,警告常常意味着严重的隐含错误

网友B:
警告常常意味着严重的隐含错误

网友C(2025-05-26):
警告可以看一下,一般不会对整体有影响的

网友D:
警告信息可能意味着程序中隐含的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