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CubeIDE实现arm_math功能?

楼主(2025-03-25):
STM32CubeIDE 没有“看到”arm_math功能,已经引用了头文件 #included arm_math.h   怎么用,摆渡了一下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A:
这个不是看的吧,库函数里本身就有的,属于arm的不是stm32提供

网友B:
试试在 C/C++ Build -> MCU GCC Linker -> Libraries 里手动添加 ARM 的 DSP 库?

网友C:
arm_math.h 里的函数需要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这样的 FPU 选项,你的编译器参数有没有设对?

网友D:
你具体是想用 arm_math 里的哪些功能?FFT、滤波还是矩阵计算?有些功能需要额外配置。

网友E:
如果是 STM32F4/F7,建议直接用 STM32 官方 DSP 库,它封装了一些 arm_math 的功能,兼容性更好。

网友F:
arm_math.h 只是 CMSIS DSP 库的一部分,可能你的工程里没有正确包含 CMSIS 相关的源码或库文件,试试手动添加 CMSIS/DSP/Source 里的源码?

网友G:
你有没有在工程的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G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 里添加 ARM_MATH_CMx 宏定义?

网友H: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STM32?F0、F1 这些不带 FPU 的系列,可能要用定点版本的 CMSIS DSP 库。

网友I:
试试手动在 Core/Inc 里加上 #include "arm_math.h",然后在 Core/Src 里写个简单的测试代码,看编译能不能通过。

网友J:
arm_math.h 只是头文件,你可能还需要链接 libarm_cortexM4lf_math.a 这样的数学库。

网友K:
你在 Project Explorer 里检查过 Drivers/CMSIS/DSP 目录下有没有相关的库文件吗?

网友L:
arm_math.h是来自ARM DSP库,你要将相关库文件放进来。
参考下这篇内容:
关于STM32浮点运算单元FPU的小话题

网友M:
一般情况下,它应该位于 STM32CubeIDE 或 STM32CubeMX 的安装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