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打开多个项目出错

楼主(2025-03-25):
比较项目树中两个项目的两个 STM32CubeMX 文件。我右键单击一个项目,选择“在新窗口中打开”,然后打开相应的 STM32CubeMX 文件。
文件的两个视图不能鼠标控制,但是可以最小化和关闭。
即使关闭第二个窗口,第一个窗口的视图也无法恢复。
这时必须重启STM32CubeIDE???

网友A:
重启STM32CubeIDE试试。

网友B:
IDE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B:
避免在新窗口中打开STM32CubeMX文件而是在同一个项目窗口中管理所有相关文件。

网友C:
考虑使用IDE提供的工作空间功能来管理多个项目。这样可以在同一个工作空间内切换不同的项目,而不是打开多个独立的窗口。

网友D:
建议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在不同的工作区 (workspace) 里打开不同的项目,看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F:
这个 Bug 感觉像是窗口管理逻辑出错了,CubeMX 本身的 UI 交互一直不太稳定。

网友G:
如果经常遇到,建议反馈给 ST 官方论坛,说不定下个版本能修复。

网友H:
实在不行的话,考虑同时打开两个独立的 STM32CubeIDE 进程,避免冲突。

网友I:
这种小问题真的很烦人,IDE 还不如直接让我们用文本方式编辑 .ioc 文件。

网友J:
这也太折腾了吧,STM32CubeIDE 多开项目居然还会影响窗口操作?

网友K:
可能是 STM32CubeIDE 的 UI 机制有 Bug,试试重新排列窗口或者切换视图?

网友L:
你用的是最新版的 CubeIDE 吗?感觉这种问题可能会在更新中修复。

网友M:
试试手动在任务管理器里关闭 CubeMX 进程,看看 IDE 界面能不能恢复?

网友N:
这个问题是不是只在特定项目上出现?还是任何项目都会这样?

网友O:
某些版本的 STM32CubeIDE 可能会有与窗口管理相关的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