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的ADC时3.3V还是2.5V?

楼主(2025-03-25):
当 ADC 使用单端输入通道时,内部 vref 是多少,
配置为 12 位ADC,
电压范围是多少(是 0 到 2.5V 还是 0 到3.3V)?
我要测量值小于 20mV 时,最低的准确测量分辨率是多少?

请教请教

网友A:
1. 103系列看你用什么封装,引脚少的封装无法外部输入基准电压。
2. 降低采样速率可以提高无噪声分辨率,具体以测试为准,理论12位的话,3.3V作为基准,步进大约为0.8个毫伏,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如果用内部 VREFINT 参考电压,会稳定一点,不过得先校准 ADC 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C:
你用的是哪种测量模式?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可以试试多次采样后取平均值。

网友D:
20mV 以下的信号,可能会受到温度漂移影响,要不要考虑用外部精密 ADC?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开启 ADC 采样时间设置长一点,这样可以减少噪声,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F:
除了 ADC 采样精度,还要注意 PCB 设计,避免电源噪声影响 ADC 测量。

网友G:
STM32F103 的 ADC 参考电压默认是 3.3V,除非你外部接了 2.5V 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H:
你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还是外部供电 VDD 作为基准?一般情况下,默认 VREF = VDD = 3.3V。

网友I:
12 位 ADC 的量化级数是 4096(2^12),如果参考电压是 3.3V,那么最小分辨率大约是 0.8mV。

网友J:
你测 20mV 以内的信号,直接测的话精度可能不够,建议用运放做前级放大。

网友K:
这个精度要求不低啊,ADC 本身的噪声和偏差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得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L:
通常 3.3V,ADC 的转换范围通常是 0 到 3.3V。

网友L:
在某些型号的 STM32 中,V_ref 还可以调节为 2.5V 或其他值,但默认情况下,通常是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