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笑傲江湖一招设计变压器

楼主(2025-03-25):
纵观变压器设计理论/公式一大堆,今天老人传授一招变压器无敌设计方法。无论什么变压器,什么频率,只按功率要求选对磁芯!!按功率要求选择线径!!然后按一比一变压器设计,一比一变压器还不会那要上初中复习了。有了一比一的基础,初级不变(让个一匝两匝是情意),变化输出级的要求就可以了,一切电路都要配合调整电路参数!!

一招鲜吃遍天啊

网友A:
你的一比一难道就不用计算初级匝数和感量???

楼主:
你都不知磁芯与线径多大,怎么一比一 ???  经脉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一比一难道就不用计算初级匝数和感量???

匝数要算,感量是调的,得调气隙,会影响最大输出功率的。

网友C:
这玩意是开关电源的核心!很多问题都是变压器设计不良造成的。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什么是气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匝数要算,感量是调的,得调气隙,会影响最大输出功率的。

匝比不重要??不要用经验来误导新人

楼主:
ddxx:典型的信徒。电感与气隙最能说明的是仪表设备,示波器看的清,特别电感的调试最直观。
上课:假设做个输入220V/输出功率100W/24V的隔离电源,那必须要用变压器,我们先要计算输出功率的电流,(按实在功率还是最大功率这个是江湖)。选择什么频率并不是重点,因为高频变压器与工频是磁芯来决定的!什么电路结构要分析输入电压。我们按300VDC计算输入初级(其它电路结构自己算)。那输出100W功率换算到初级电流是多小?有了电流是不是知道用多粗的线了?知道了线径重点来了,如何选择磁芯??网上都有资料都有参考,实在不明白就找个相同破电源,拆开看看就知道大小了。有了磁芯,就可以按初级线径绕满它。别小了也别撑着它,规距点,记下匝数。1:1原则上是一家一半的分家,但变压器有损耗,原边要让给副边几匝以达到平衡。这个时候的变压器是300:300电压,次级输出级不是要求的24V,那么24V是降压,降压后的匝数少了,线径粗了,用要求的线径绕就可以,可别学小马拉大车的江湖。反过来先算输出级做1:1再换算初级一个道理。算输入级可以直接上电路,然后输出怎么改都可以。只要电路正确,上电检证就可行,什么电感量不量的不用管它!(外加工时电感量重要了!!!记住成品电感量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这时应该明白为何要求电感量了吧)示波器抓图看,变压器可以自己加个小细片分析输出输入的波形,如果加片有好处就要气隙。否着不用加!记住所有公式都是在电路上试验成功后,才能写出有占误差,大方向正确的公式参数。上电路后的参数频率多少为好?并不是谁来要求的,只要器件条件允许,自己选择安全可靠的参数,成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