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进行PCB设计布线上有哪些可用的小技巧?

楼主(2025-03-25):
(1)关键的线尽量短而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

(2)关键信号应预留测试点,以方便生产和维修检测用

(3)任何信号线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环路应尽量小;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少;

(4)通过扁平电缆传送敏感信号和噪声场带信号时,要用“地线-信号-地线”的方式引出。

(5)预先对要求比较严格的线(如高频线)进行布线,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楼主:
(6)振荡器外壳接地,时钟线要尽量短,且不能引得到处都是。时钟振荡电路下面、特殊高速逻辑电路部分要加大地的面积,而不应该走其它信号线,以使周围电场趋近于零;

楼主:
(7)尽可能采用45o的折线布线,不可使用90o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的辐射;(要求高的线还要用双弧线)

楼主:
(8)原理图布线完成后,应对布线进行优化;同时,经初步网络检查和DRC检查无误后,对未布线区域进行地线填充,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用,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地线各占用一层。

楼主:
(9)一般情况下,首先应对电源线和地线进行布线,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 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一般为1.2~2.5mm。对数字电路的 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则不能这样使用)

楼主:
(10)坚持手动布线

通常来说,一般 PCB 设计软件都包含自动布线的功能,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自动布线可以完全取代 PCB Layout 工程师的技能、经验和灵活性。

楼主:
(11)了解制造商的规格

在你开始铺设铜迹线时,先花时间问你的制造商,看制造商是否对最小迹线宽度、迹线间距以及他们可以组装的 PCB 层数有要求。
预先了解这些信息,你可以在设计规则中设置走线宽度和间距值,避免重新布线整个 PCB 布局。

楼主:
(12)选择合适的走线宽度

走线的几何形状(厚度和宽度)可以确保电路在所有环境和负载条件下正常工作。PCB 的走线用于传输电信号,因此必须具有与通过它们的电流兼容的宽度。

楼主:
(13)走线和焊盘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

在PCB 走线和焊盘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间至关重要,这可以避免在 PCB 制造或者组装阶段发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