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PADS最反人类的操作是什么

楼主(2025-03-25):
在我看来PADS最反人类的操作是原理图无法对PCB形成封装约束,原理图设置的封装明明是A,导到PCB里偏偏是B,并且在PCB里可以随意更改封装,这样使用原理图导出的BOM完全不能用。更严重的是我修改别人的旧图,如果我新增了一个器件封装为C,结果旧图中也有一个名为C的封装,那么我得到的C是旧图中的C而不是我封装库里的C,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我给我库里的封装改名字,要么把旧图中的C全部删除。PADS在做PCB的时候太过灵活,灵活过头了以至于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反人类操作。

网友A:
有点像CAD操作,比较不习惯

网友:
我觉得非常好用,你不熟练而已,allegro建封装才是反人类操作

网友B:
在PADS封装库里一个原理图封装对应多个PCB封装时,有时候load进去网表时的PCB封装会出现不是你原理图里指定的那个,还得手动改。(也可能是软件有其他用法,用户没用明白?)
所以,最好是建库的时候就把原理图和PCB封装建成1对1的,不要搞1对多的库。比如电阻,1对多的库里一个原理图符号RES对应了0402/0603/0805/1206/……多个PCB封装,就很麻烦,不如分开建成RES_0402、RES_0603、RES_0805……,每个都是1对1,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C:
设计parttype时不要选择多个de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