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两个定时器怎样同时启动?

楼主(2025-03-25):
GD32F470 两个定时器怎样同时启动?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控制同时启动多个定时器,或者通过触发事件同步启动定时器。

网友B:
你配置对应的定时器然后使能。。。

网友B:
你代码先一个个使能好 然后代码合在一起

网友C:
首先,你确定需要严格的同步吗?
如果是,就查查定时器除了软件启动以外,还有哪些启动方式,然后再想办法。

网友D:
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参数和使能状态,并在需要时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E(2025-05-09):
在GD32F470微控制器中,要同时启动两个定时器,可以通过硬件触发或软件控制两种方式实现

网友F:
GD32F470的高级定时器(如TIM1、TIM8)支持主从模式,可实现多个定时器的硬件同步启动。

网友G:
若定时器无需严格同步,可通过软件同时启动两个定时器。

网友H:
一般可以在代码中连续调用两个定时器的启动函数

网友I:
确保两个定时器的时钟源一致(如APB1或APB2),避免因时钟差异导致计时偏差

网友J:
根据需求调整预分频器,确保两个定时器的计时精度匹配。

网友K:
若使用中断方式,需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冲突。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测定时器的输出信号,验证同步效果。

网友M:
若需严格同步,优先使用硬件触发方式。若同步要求不高,可使用软件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