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USB速率快还是UART速率快?

楼主(2025-03-25):
USB好像最快1ms发送64个字节,感觉不如UART 921600波特率快。是这样的吗?

网友A:
USB也分为等级呀!
不过,我倒是没有把串口用到过那么高的速率

网友B:
USB3.0速率应该不慢

网友C:
你说的1ms是全速usb的一个帧时长,usb有各种模式,低速,全速,高速
以全速为例,理论传输速率为12Mbit/s,在bulk传输模式下,1ms最多可以发送19个64字节数据包,虽然实际应用做不到那么快,但也比串口快多了。跟别说480Mbit/s理论速率的高速模式了

前阵子做项目用到过全速usb模拟串口,bulk传输方式,一秒80万字节左右

网友D:
USB的速率通常远高于UART。

网友E:
USB 1.0/1.1:理论传输速度为1.5 Mbps(低速)或12 Mbps(全速)。
USB 2.0:理论传输速度为480 Mbps(高速),实际传输速度一般不超过30 MB/s。
USB 3.0及以上:USB 3.0标准理论传输速度可达5 Gbps,USB 3.1 Gen 2可达10 Gbps,USB 3.2 Gen 2x2可达20 Gbps。

网友E:
UART的通信速率可编程,最高可达4.5 Mbps,常见波特率包括9600、19200、115200 bps等。
实际应用中,UART的传输速率通常在几百kbps到几Mbps之间,具体取决于硬件设计和应用需求。

网友E:
理论最大速率:USB 3.0及以上版本的速率远高于UART的最高可编程速率。
实际应用:即使是最高速的UART(如4.5 Mbps),也远低于USB 2.0的高速版本(480 Mbps),更无法与USB 3.0及以上版本相比。

网友F(2025-06-27):
高速通信基本没有串口什么事的都是以太网

网友G:
USB 速率远快于 UART。USB 2.0 高速模式达 480Mbps,USB 3.2 Gen2x2 可达 20Gbps;而 UART 常见速率在 115.2kbps~3Mbps,高速模式(如 RS-485)也仅约 10Mbps。USB 采用差分传输、多通道并行及协议优化,适合大数据量高速传输;UART 为异步串行,速率受限于时钟同步与协议开销,多用于低速串口通信。

网友H:
USB 速率通常比 UART 快得多。UART(串口)常见速率在几十 kbps 到数 Mbps,如异步模式下最高约 1Mbps;而 USB 2.0 高速模式达 480Mbps,USB 3.2 Gen2x2 更达 20Gbps。USB 还支持多设备并行传输、热插拔及供电功能,UART 则因协议简单适合低速串口通信,如调试、传感器数据传输等。